mos驱动的波形

楼主(2012-11-21):
电路如图1所示,T1为脉冲变压器。测得A点和B点的波形如图2所示。    现在B点的波形完全变样了,请问该如何调整?

网友A:
那个0.1uF的是不是偏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阻开始用过1K的,改动它好像没有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0.1uF的用过103的,没有效果。我再去试试改为100P左右的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了个10K可调电阻,串接120P的电容,依然没有任何变化。

实在郁闷。。。

网友A:
空载,RC去掉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做过这个试验,把RC去掉后依然是这样。

我就怀疑电源可能有问题,换了稳压电源后,波形确实是不一样了,不过也不正确。

而且遇到另一个问题,没有PWM信号输入的时候,mos管很烫,电流超过1A,电压降到5v左右。今天我来跟踪这个问题。

变压器的初级直流电阻只有0.4左右,电路参数是否有问题?

网友A:
无PWM时,MOS门极电位?
这个问题只能自己仔细查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管子烫,是因为先把把12v电源接到稳压源上时,单片机的电源没有接,所以4428的7脚为高电平。

@不亦心,能否推荐一个12v大电流的芯片?

网友A:
为什么不用B端口,加下拉,单片机无输入也能保证关闭MOS
不明白12V大电流芯片是指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在单片机的输出加了上拉。你的建议不错。可以少用一个电阻。

dc/dc,12v的电源芯片,用在这个电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