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继电器控220V灯时对电路产生的干扰,急!!

楼主(2012-11-21):
最近在测试一个用2.4G射频模块远程控制100W白炽灯的电路。

电路结构描述如下:
1、系统分为两个部分,上面板和下底板
2、上面板主要功能是按键和led显示,使用的是MSP430G系列MCU
3、下底板使用的是2.4G射频模块CC2xxx系列。
4、供电系统位于下底板,使用220V ACDC 降压到5V,再通过两颗LDO稳到3.3v,分别供电给本地的射频模块和上面板。(上面板与下底板通过软排线连接,不知道会不会导致供电不稳。)

问题:
发现继电器开合的时候对电源干扰很大,会导致上面板重启(目前未发现底板重启)。后来加了消火花电路,并在电源输出端接了大电容,感觉都没有用。

请教各位牛人,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
非常感谢!!!

网友A:
可是尝试在电源的输入端做**,
加大X电容,增大共模电感。。。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1、消火花电路目前确实做在继电器两端,但是有时候发现加了反而火花增大,不知道有没有确定的办法确定RC的值?

2、在LED输入端加大电容的方法也试过,感觉基本没有效果,不知道有没有办法计算出特定的电容值范围?

非常感谢!!

网友B:
用两个或者多个电源轨供电。。。
或者使用一些隔离电路(加电感,磁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