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货折扣区Agilent4263b hp4263b韩S13532314086

楼主(2012-11-21):
百货折扣区Agilent4263b hp4263b韩S13532314086
东莞市奥斯达电子仪器有限公司
联系人:欧先生(经理)13580879166
联系人:韩S (助理) 13532314086

TEL:0769-87910706     FAX:0769-87910705

客服QQ:492095142     1724020866
公司网址:http://www.ony5117.com
公司地址:东莞市塘厦镇花园街花园西餐厅对面(老大新旁)
频谱分析仪的使用:
1、图示测试仪
 什么是频谱分析仪在频域内分析信号的图示测试仪。以图形方式显示信号幅度按频率的分布,即X轴表
示频率,Y轴表示信号幅度。
2、原理
  用窄带带通滤波器对信号进行选通。
3、主要功能
  显示被测信号的频谱、幅度、频率。可以全景显示,也可以选定带宽测试。
4、测量机制
1)、把被测信号与仪器内的基准频率、基准电平进行对比。因为许多测量的本质都是电平测试,如载波
电平、A/V、频响、C/N、CSO、CTB、HM、CM以及数字频道平均功率等。
    2)、波形分析:通过107选件和相应的分析软件,对电视的行波形进行分析,从而测试视频指标。如
DG、DP、CLDI、调制深度、频偏等。
频谱分析仪的操作:
1、硬键、软键和旋钮
  这是仪器的基本操作手段。
   1、三个大硬键和一个大旋钮:大旋钮的功能由三个大硬键设定。按一下频率硬键,则旋钮可以微调仪
器显示的中心频率;按一下扫描宽度硬键,则旋钮可以调节仪器扫描的频率宽度;按一下幅度硬键,则旋
钮可以调节信号幅度。旋动旋钮时,中心频率、扫描宽度(起始、终止频率)、和幅度的dB数同时显示在
屏幕上。
   2、软键:在屏幕右边,有一排纵向排列的没有标志的按键,它的功能随项目而变,在屏幕的右侧对应
于按键处显示什么,它就是什么按键。
   3、其它硬键:仪器状态(INSTRUMNT STATE)控制区有十个硬键:RESET清零、CANFIG配置、CAL校准、
AUX CTRL辅助控制、COPY打印、MODE模式、SAVE存储、RECALL调用、MEAS/USER测量/用户自定义、SGL
SWP信号扫描。光标(MARKER)区有四个硬键:MKR光标、MKR光标移动、RKR FCTN光标功能、PEAK SEARCH
峰值搜索。控制(CONTRL)区有六个硬键:SWEEP扫描、BW带宽、TRIG触发、AUTO COVPLE自动耦合、
TRACE跟踪、DISPLAY显示。在数字键区有一个BKSP回退,数字键区的右边是一纵排四个ENTER确认键,同
时也是单位键。大旋钮上面的三个硬键是窗口键:ON打开、NEXT下一屏、ZOOM缩放。大旋钮下面的两个带
箭头的键STEP配合大旋钮使用作上调、下调。
2、输入和输出接口
  位于一起面板下边一排。TV IN测视频指标的信号输入口;VOL INTEN是内外一套旋钮控制、调节内置
喇叭的音量和屏幕亮度;CAL OUT仪器自检信号输出;300Mhz 29dBmv仪器标准信号输出口;PROBE PWR仪
器探针电源;IN 75Ω1M—1.8G测试信号总输入口。
3、测试准备
1、限制性保护:规定最高输入射频电平和造成永久性损坏的最高电压值:直流25V,交流峰峰值100V。
    2、预热:测试须等到OVER COLD消失。
    3、自校:使用三个月,或重要测量前,要进行自校。
    4、系统测量配置:配置是测量之前把测量的一些参数输入进去,省去每次测量都进行一次参数输入
。内容:测试项目、信号输入方式(频率还是频道)、显示单位、制式、噪声测量带宽和取样点、测CTB
、CSO的频率点、测试行选通等。配置步骤:按MODE键——CABLE TVANALYZER软键——Setup软键,进入设
置状态。细节为tune config调谐配置:包括频率、频道、制式、电平单位。Analyzer input输入配置:
是否加前置放大器。Beats setup拍频设置、测CTB、CSO的频点(频率偏移CTB FRQ offset、CSO FRQ
offset)。GATING YES NO是否选通测试行。C/N setup载噪比设置:频点(频率偏移C/N FRQ offset)、
带宽。
频谱分析仪是研究电信号频谱结构的仪器,用于信号失真度、调制度、谱纯度、频率稳定度和交调失真等
信号参数的测量,可用以测量放大器和滤波器等电路系统的某些参数,是一种多用途的电子测量仪器。它
又可称为频域示波器、跟踪示波器、分析示波器、谐波分析器、频率特性分析仪或傅里叶分析仪等。现代
频谱分析仪能以模拟方式或数字方式显示分析结果,能分析1赫以下的甚低频到亚毫米波段的全部无线电频
段的电信号。仪器内部若采用数字电路和微处理器,具有存储和运算功能;配置标准接口,就容易构成自
动测试系统。
系统主要的功能是在频域里显示输入信号的频谱特性.频谱分析仪依信号处理方式的不同,一般有两种类
型;即时频谱分析仪(Real-Time Spectrum Analyzer)与扫描调谐频谱分析仪(Sweep-Tuned Spectrum
Analyzer).即时频率分析仪的功能为在同一瞬间显示频域的信号振幅,其工作原理是针对不同的频率信号
而有相对应的滤波器与检知器(Detector),再经由同步的多工扫描器将信号传送到CRT或液晶等显示仪器上
进行显示,其优点是能显示周期性杂散波(Periodic Random Waves)的瞬间反应,其缺点是价昂且性能受限
于频宽范围,滤波器的数目与最大的多工交换时间(Switching Time).最常用的频谱分析仪是扫描调谐频谱
分析仪,其基本结构类似超外差式接收器,工作原理是输入信号经衰减器直接外加到混波器,可调变的本地
振荡器经与CRT同步的扫描产生器产生随时间作线性变化的振荡频率,经混波器与输入信号混波降频后的中
频信号(IF)再放大,滤波与检波传送到CRT的垂直方向板,因此在CRT的纵轴显示信号振幅与频率的对应关系
.影响信号反应的重要部份为滤波器频宽,滤波器之特性为高斯滤波器(Gaussian-Shaped Filter),影响的
功能就是量测时常见到的解析频宽(RBW,ResolutionBandwidth).RBW代表两个不同频率的信号能够被清楚
的分辨出来的最低频宽差异,两个不同频率的信号频宽如低于频谱分析仪的RBW,此时该两信号将重叠,难以
分辨,较低的RBW固然有助於不同频率信号的分辨与量测,低的RBW将滤除较高频率的信号成份,导致信号显
示时产生失真,失真值与设定的RBW密切相关,较高的RBW固然有助於宽频带信号的侦测,将增加杂讯底层值
(Noise Floor),降低量测灵敏度,对於侦测低强度的信号易产生阻碍,因此适当的RBW宽度是正确使用频谱
分析仪重要的概念.
一般维修者不使用,一是他的价格较高,二是操作较为复杂。需要配合信号发生器。但使用起来很方便
的可以查找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