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0 << 4 ) | DEF_USB_PID_SETUP是什么意思阿

楼主(2012-11-21):
( 0 << 4 ) | DEF_USB_PID_SETUP按位或,0与数或保持原值阿,那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A:
只是想表达这个bit的值要设置为0,这样看上去清晰,以后想修改成1时也方便。

网友B:
好看些,这样别人知道你传入的参数是怎么来的。
一看楼主就在看ch37x芯片的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