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推荐一本关于软件系统开发的书

楼主(2012-11-21):
各位做软件的高人,我一做软件测试的朋友想系统了解一下软件开发的过程,他对软件开发的系统流程很感兴趣。附注说一下,他所从事的是嵌入式医疗产品的测试,只有产品功能测试,所以他想了解一下软件设计的系统实现。请各位帮他推荐一本这方面的书,内容不必太难,但希望能在他的角度让他对软件测试有个深层的了解。在此谢谢了

楼主:
自己给自己顶一下

楼主:
没人看到这个帖子吗?请大家指点一二

网友A:
呵,可以看看:软件工程 这类的书

网友B:
早就看见了,是你意图没说清楚.
1. 是医疗产品的功能测试?
2. 具体测什么内容?
3. 有测试标准吗?(一般医疗产品标准靠GB9706,这里有→ 〓◆ 医疗电子专辑 53册 397M ◆〓),
4. 需要如何进行?在线还是单机?
5. 有需要上位机界面吗?

1~4项可能只需要一些通用仪器设备,可自制一个综合指标测试台,可用一些面板表头指示,也可用一个单片机来管理.
第5项才需涉及vc之类的软件编写一些程序.
若要自动在线测试,则还需要一些机械结构来辅肋.

哈哈,现在只能弄一堆书,自己去啃吧

〓◆ 可靠性测试相关专辑 17册 13M ◆〓
〓◆ 软件测试的艺术 133页 4.8M 清晰书签版 ◆〓
〓◆ 静电防护及测试相关专辑 17 册 42.2M ◆〓
〓◆ 自动检测技术 上海电机学院 1281页 124M PPT ◆〓 重传版
〓◆ 医疗电子专辑 53册 397M ◆〓
〓◆ 传感器相关专辑 10册 163M ◆〓
〓◆ 生物医学测量与仪器 373页 20.8M 清晰书签版 ◆〓
〓◆ 电子元器件失效分析与典型案例 等4册 ◆〓
〓◆ 感测技术基础 298页 15.9M 超清书签版 ◆〓
〓◆ 电气测试原理与方法 403页 9.3M ◆〓 , 新春压轴戏
〓◆ 电子元件可靠性相关专辑 6册 1091页 22.8M ◆〓
〓◆ 从零开始学电子测量技术 209页 33.4M ◆〓
〓◆ 从零开始学电子元器件识别与检测技术 334页 23.4M ◆〓
〓◆ 模拟系统的故障诊断与可靠性设计 252页 5.4M ◆〓,重发

网友C:
求书找T叔

楼主:
回复 网友B:

T叔,是我自己没把问题说的很详细。具体情况是这样的:他现在所测试的内容是医疗产品的功能测试,医疗产品是属于麻醉机,注射泵类似的产品。测试方法就是对产品不同的按键操作进入不同的状态,通过所产生的现象来判断程序的正确与否。
这种测试方法与软件实际接触为零,因此他想开拓一下自己的视野,想真正的了解一下软件,了解软件的整个开发系统流程,通过了解流程来知道一个软件系统中的重点是什么,也让自己知道测试时该了解注意什么。

在此感谢T叔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软件工程可能对他不适用,因为他原来做的测试只是对产品功能进行测试。也就是操作产品看功能。软件工程的书目前对他可能太难。
不过还是很感谢你

网友D:
代码大全 v2

楼主:
代码大全 v2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我也给他推荐了这本书

网友B:
操作产品看功能

原本是手来操作,眼睛来看反应,大脑来判断.
现在想用通过软件来完成,哈哈,有点搞大了.
1. 首先得配机械手,涉及机械结构,执行器件的定位,操控
2. 其次需要视觉,听觉等传感器来"看反应",涉及到图形检测,分析(本来可以很简单的事,例如注射泵的位置,原本如是闭环系统的话,位置是己知的,半闭环的话,也可通过简单位移测量来解决,视觉化后就复杂了.)
3. 最后cpu来作分析判断.
所以这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的大工程.
这里有软件的定义,可参考一下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D%AF%E4%BB%B6

楼主:
原本是手来操作,眼睛来看反应,大脑来判断.
现在想用通过软件来完成,哈哈,有点搞大了.
1. 首先得配机械手,涉及机械结构,执行器件的定位,操控
2. 其次需要视觉,听觉等传感器来"看反应",涉及到图形检测,分析(本来可以 ...
引用 网友B:

T叔,很谢谢你的。他现在是想自己学点东西,与现在的工作没有多大关系。是想知道软件的系统开发过程。

网友E:
软件测试的朋友想系统了解一下软件开发的过程

不太明白LZ的意思,一个做软件测试的功底,足以了解软件开发过程。
是想说产品的自动测试?

楼主:
不太明白LZ的意思,一个做软件测试的功底,足以了解软件开发过程。
是想说产品的自动测试?
引用 网友E:

谢谢你的回复。他所在的公司做的软件测试,就是拿一台机器操作,然后看实际现象和预想情况是否相符。这样的工作其实对软件开发一点都不了解。所以他想了解一下整个软件开发的系统流程。

网友F:
回复 楼主:

你是説你朋友只是一个功能测试员,感觉写软件很神秘想了解一下,是嗎?

网友E:
还是T叔无量功底。

楼主:
回复 楼主:

你是説你朋友只是一个功能测试员,感觉写软件很神秘想了解一下,是嗎?
引用 网友F:

他做软件测试,现在的公司的软件测试目前只有功能测试。他是为了提升自己,希望在软件开发的角度上对软件测试有个深层的了解。
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https://bbs.21ic.com/images/attachicons/rar.gif 软件开发者路线图﹕从学徒到高手194页 44.8M
软件开发者路线图﹕从学徒到高手1 ...
引用 网友B:

感谢老T叔

楼主:
自己给自己顶一下,还有谁能帮我推荐一下呢?先谢谢大家了

楼主:
没什么人回复了,自己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