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系列单片机掉电无法运行

楼主(2012-11-21):
C8051F310  单片机  做了一个板子。
调程序的时候,掉电再上电无法运行,要按一下复位键。
后来,在关WDT之后加一段延时就可以了。
请问高手,这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A:
应该是程序本身有问题吧,复位后立刻关闭WDT(建议在启动文件中修改)

网友B:
掉电再上电时如果速度比较快会受到电容的影响(没完全掉电),你可以掉电一段时间后再上电试试
怀疑你的上电时序处于临界点

网友C:
同意 3楼

楼主(2012-12-25):
不是以上那些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