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FPGA的逆变控制系统的研究

楼主(2012-11-21):
摘要:在研究Delta变换型UPS拓扑结构的基础上,通过改进逆变器的控制方法,提出了一种基于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的SPWM控制器实现方案。该控制器具有载波、调制波的频率和幅度均可在线调节,死区时间可预置,并具有闭环调节功能等特点。整个电路通过FPGA芯片实现,采用硬件描述语言(VHDL)与原理图输入相结合的方法,完成了整个功能模块的设计,使得控制系统更加简单可靠。对所设计的控制器进行了功能和时序仿真,仿真结果验证了设计的正确性和可行性。
关键词:Delta变换型UPS;现场可编程门阵列;正弦脉宽调制;逆变器

0 引言
    UPS(Uninterrupted Power Suapply)又称为不间断电源,它通常被置于市电电网和用电负载之间,其目的是改善对负载的供电质量,并在市电故障时,保证负载设备的正常运行。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发展,一种全新的UPS拓扑被提出,即Delta变换型UPS。这种UPS由两个变换器构成,既保留了传统在线式UPS的全部在线功能和输出电压高质量,又使得很多关键性能指标得到改善,不仅消除了对电网的污染,更重要的是输出能力高、可靠性强,可以说是目前比较理想的UPS系统。
    除了主功率拓扑以外,UPS的控制部分对其整体性能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当今逆变控制器多以通用微处理器(DSP/MCU)为核心进行全数字化控制,这种以软件为主的方案较大程度上依赖于微处理器的性能,从而限制了逆变器性能的发挥。FPGA以其可靠性高、功耗低、保密性强、灵活的程序设计等特点,大大简化了控制系统结构,并可实现多种高速算法,具有较高的性价比。与由纯软件控制的数字系统相比,它用硬件连线实现算法,加快了运算速度,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并行计算,提高了系统抗干扰性能。为此,近几年来逆变控制器的FPGA实现技术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已成为逆变控制器发展的新方向之一。

1 Delta变换型UPS的结构

Delta变换型UPS主要由Delta变压器、Delta逆变器、主逆变器、主静态开关、旁路静态开关、输入/输出滤波器及蓄电池组等部分构成(见图1)。Delta逆变器通过Delta变压器串联在市电电源与负载之间,其容量约为系统总容量的20%,主逆变器并联在系统输出端,其容量等于UPS系统容量。当输入电源电压波动小于±15%,频率波动小于±3%时,由Delta逆变器和市电电源共同对负载供电,其稳压精度为±1%(其中85%~100%来自市电电源,0%~15%来自Delta逆变器);当输入电源超过上述电压和频率范围时,系统转入蓄电池供电方式,由主逆变器为负载提供100%的不间断纯净正弦波电源。市电正常时,Delta逆变器只需补偿与市电电压和系统输出电压差有关的功率,故损耗小,效率高,功率余量大,过载能力强。

楼主:
2 SPWM控制器的硬件实现

在Delta变换型UPS的各个组成部分中,最关键的部分是逆变器,对逆变器的控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电源的性能。现采用FPGA完成了SPWM控制器的设计,整体框图如图2所示,主要包括:标准正弦信号产生模块、三角波产生模块、SPWM信号产生模块、A/D控制模块及反馈模块等。下面采用VHDL语言对每一个模块进行RTL级代码设计。

2.1 标准正弦信号产生模块

采用DDS技术将一个完整周期的正弦波1 024等分后,把数据存储到ROM中,在每次系统时钟的上升沿到来时,相位累加器(32位)将频率控制字与相位输出值相加,取累加器的高10位作为地址进行ROM查表,调用ROM中的数据即可实现正弦信号。
    正弦输出信号的频率f0由系统时钟频率fs与频率控制字K共同决定:

    其中频率控制字K通过键盘输入,因此可通过改变频率控制字来改变输出信号的频率,从而得到频率可调的正弦波信号。
    该系统需要三个相位彼此相差120°的SPWM脉冲信号。传统设计需要在FPGA内部存储三个正弦函数表,非常浪费芯片的逻辑资源。本文只对A相进行离散化处理,另外两相依据相位差±120°,即取B相时,将A相时刻的地址位加上1/3的周期约341,取C相时,将A相时刻的地址位减去1/3的周期约341即可。
2.2 三角波产生模块

这里通过一个10位的可逆计数器来产生数字化的三角波。可逆计数器对系统时钟不断地进行计数,先执行加法从0计数到1 024,再执行减法从1 024到0,周而复始,生成数字化三角载波。
2.3 反馈模块

为了保证输出电压的稳定,采用电压瞬时值反馈,将逆变器输出的电压瞬时值按一定比例采样处理后,与标准正弦形状的逆变器输出基准电压相减,以得到瞬时的输出电压误差,然后再对此误差进行比例积分调节,并将其作为调制波与三角载波进行比较得到SPWM脉冲。由于跟踪的是瞬时电压的变化,其输出波形畸变较低。
2.4 SPWM信号产生模块

采用双极性自然采样法,将FPGA生成的 3 路正弦波与三角波进行数字量比较。当正弦波数值大于等于三角波数值时,比较器输出高电平;当正弦波数值小于三角波数值时,比较器输出低电平,从而产生6路SPWM波。由于开关器件的开关速率限制,为了防止上下桥臂产生直通现象而损坏开关器件,在产生SPWM波时要设置死区时间。
    本模块的设计采用状态机的设计方法,将反馈模块输出的调制波幅值取为sin,三角波计数器的计数值为tri,死区时间控制量为ed,在生成SPWM波的过程中,设置4个状态S0,S1,S2,S3。
    (1)S0状态为三角波计数器增计数,且tri=sin,双路输出DH,DL均为0;延时一段时间,进入S1状态;
    (2)S1状态为三角波计数器增计数,且tri=sin+ed,DH输出为0,DL输出为1;延时一段时间,进入S2状态;
    (3)S2状态为三角波计数器减计数,且tri=sin,双路输出DH,DL均为0;延时一段时间,进入S3状态;
    (4)S3状态为三角波计数器减计数,且tri=sin-ed,DH输出为1,DL输出为0;延时一段时间,进入S0状态。

楼主:
更改ed值就可以实现任意死区的控制,死区时间的选取取决于逆变电路的设计要求。仿真波形如图3所示。

2.5 系统仿真

完成各个模块代码设计后,对SPWM控制系统进行仿真。根据需要,取调制波频率为400Hz,载波频率为20 kHz,仿真结果如图4所示,可以看出输出信号DHA,DLA,DHB,DLB,DHC,DLC都是按正弦规律变化的,设计满足要求。

3 结语

本文在研究Delta变换型UPS拓扑结构的基础上,通过FPGA实现了数字化SPWM逆变控制器的设计,仿真结果基本满足系统的要求。与传统控制电路相比,该控制器具有速度快、精度高、通用性强,性能稳定、结构紧凑、研制周期短等优点。可以根据需要在线调节输出频率,死区时间等值,系统更具人性化。该控制器可以广泛应用于电力电子器件的驱动控制,具有很好的应用价值,为课题的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网友A:
大家看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