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不使用变压器,如何实现以太网的两个PHY之

楼主(2012-11-21):
问题如下图所示:不适用网络变压器,如何让设计两个PHY之间匹配电路??

在设计中,交换机IC的型号是IP178CH,以太网控制器的型号是ENC624J600,以下是它们的datasheet中对各自差分输入、输出管脚的描述:
ENC624J600

疑问:
1)根据以上描述,推测ENC624的差分输出口应该是电流驱动型。按照网上资料的分析,电流输出驱动型,变压器中点应该直接接电容然后接地啊,那为什么ENC624datssheet中变压器还有通过10欧的电阻接到3.3V呢??
先假设ENC624是电压驱动型,为什么它的输出端两个匹配电阻中间要接3.3V呢?看过很多PHY与变压器的连接,都是直接接电容然后接地。
2)在ENC624的数据接收端,为什么要接两个电容呢?还有两个匹配电阻的中点和变压器的中点接在仪器,为什么?
IP178CH只有参考的原理图,不过这个原理图比较好理解,和大多数PHY与网络变压器的连接方式一样。

根据以上分析,考虑到IP178CHENC624在同一块电路板上,距离可以非常近(小于5CM,如果用在两者之间放变压器,一是太占空间,二是还要处理变压器的接地问题,都比较麻烦。所以现在是想不通过变压器,直接将两个IC连接起来,想到了一下两个方案:
方案一:参考ENC624datasheet的设计电路

这个连接方式,想到有两个问题:
(1)ENC624(以太网控制器)的数据发送端,匹配电阻中间上拉到3.3V(按照ENC624datasheet连接),这样是否会影响IP178CH接收端的数据接收?还有为什么要上拉到3.3V??
(2)IP178CH(交换机IC)的数据接收端,由于直接接到两个电容,这样,这样可行吗?是否也要接匹配电阻?这两个电容是按照ENC624datasheet接的,如果直接去掉这两个电容,是否可行?
方案二:按照常用的连接方式设计

这种连接方式没有按照ENC624datasheet来设计,不知是否可行。还有个人理解,这种方式其实就是两个IC共用共用一对匹配电路。
//////////////////////////////
/////////////////////////////
//////////////////////////////
/////////////////////////////
事隔多日,如今还是面对同样的问题:sleepy:,现在确定方案了,用两个变压器在同一快板上把他们连接起来,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或者需要特别注意事项:dizzy:,希望各路大虾给点建议和指点!!!

楼主:
图片没传上来:L

网友A:
理论上
如果中心抽头的电平是一致的,距离又很近,只要交叉连接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中心抽头电平”是不是指,差分信号的共模电压吗?:dizzy: ,还是变压器的中心抽头的电压?:dizzy:

网友B:
有阻容耦合的

网友A:
中心抽头电平指的是由PHY芯片指定的变压器的中心抽头的电压
跟PHY芯片有关

网友A:
特别提醒:这些只是理论的层面,没有实际用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现在是想不用变压器

网友A:
就是不用变压器啊,所以要确认PHY芯片所规定的电平,电平不一致会烧芯片的
如果使用变压器的话就不用考虑电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其他的匹配电路也不需要了吗:(

楼主(2013-10-19):
引用 网友A:
就是不用变压器啊,所以要确认PHY芯片所规定的电平,电平不一致会烧芯片的
如果使用变压器的话就不用考虑电 ...

如今还是面对同样的问题:sleepy:,现在确定方案了,用两个变压器在同一快板上把他们连接起来,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或者需要特别注意事项:dizzy: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今还是面对同样的问题,现在确定方案了,用两个变压器在同一快板上把他们连接起来,不知道会不 ...

:L这是一年前的问题,还没解决?:funk: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一年前的问题,还没解决?

呵呵,当时由于种种原因,这个项目搁浅了,我也就没有继续弄下去了。直到最近这个项目才又开始了

网友E:
感觉不用变压器会有问题,坐等楼主验证
交换机用的变压器是一体的吧,里面封了好多组。
变压器不只是馈送信号吧,隔离也是应该的~

网友F:
可以不用变压器,直接让PHY背靠背连接,可以加上远端隔离电路,如果用变压器的时候中心抽头电压需要根据芯片确定,是为了能正确的电平采集到数据才会用抽头电压,不是必须的

网友G:
没必要弄两个变压器,咨询了汉仁的许工意见后,测试了以下电路,没有问题。
用的也是微芯的芯片,交换机是RTL8305SC:

网友H:
没有变压器应该是不行的.
通过变压器来生成三电平编码,没有变压器以后,PHY的输出可能会有问题.
PHY的输入也可能会有问题.
大家要记得,这个信号不是简单的脉冲,是个复杂的DSP信号处理以后再加上冗余编码的系统,
不加变压器在实验室估计能通过, 但透支了系统自身的可靠性余量.
比如对PHY内部的输出来说,外部负载是电感, 你却弄成了电容,这个相位就变了, 系统的内部反馈也变了...系统内部的信道均衡系统就乱了...
(10BASE系统是个简单的曼切斯特编码, 估计是可以不用变压器的)

网友I:
好视角,关注一下。

网友J(2014-05-21):
看了你给的网络接口对接的图,因为没有rtl83055C的资料,想问一下图中那个AVDD18,是接1.8V吗?这个电压是因为rtl83055电平决定的,还是因为其它因为。如果是3.3V的逻辑,是不是就要用3.3V来接

网友K:
电流型的PHY,没有变压器后如何保证直流电平呢.有变压器时还可以通过线圈的中间抽头下拉电阻电容耦合.
现在也遇到这情况.打算几种方法都用到板子上来一一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不用变压器会有问题,坐等楼主验证
交换机用的变压器是一体的吧,里面封了好多组。
变压器不只是馈送信 ...

用了两个变压器,电路工作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流型的PHY,没有变压器后如何保证直流电平呢.有变压器时还可以通过线圈的中间抽头下拉电阻电容耦合.
现在 ...

我也是相同的疑虑,所以我用了两个变压器,现在电路工作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了你给的网络接口对接的图,因为没有rtl83055C的资料,想问一下图中那个AVDD18,是接1.8V吗?这个电压是 ...

我发的图是IP178,+1.8V是芯片决定的,如果芯片是3.3V逻辑,那么就接3.3V,我是这么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有变压器应该是不行的.
通过变压器来生成三电平编码,没有变压器以后,PHY的输出可能会有问题.
PHY的输入也 ...

分析得很到位,特别同意这位仁兄的思路:handshake

网友K:
曾经拆过一个8口的路由器,里面的路由芯片通过交换机芯片转出来,两个PHY连接是通过电容,上面保留了一个变压器没焊.....有没同学对此有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K:
曾经拆过一个8口的路由器,里面的路由芯片通过交换机芯片转出来,两个PHY连接是通过电容,上面保留了一个变压 ...

如果用的路由和交换机IC是同一个公司的芯片,接口电平特性一致,是可能可以的,而且应该会有官方的指导资料

网友L(2014-07-22):
一个变压器就够了

网友M(2014-10-18):
引用 网友G:
没必要弄两个变压器,咨询了汉仁的许工意见后,测试了以下电路,没有问题。
用的也是微芯的芯片,交换机是R ...

ENC624J600和PIC18F67J60不同,一个是100m,一个10m

网友M:
引用 网友G:
没必要弄两个变压器,咨询了汉仁的许工意见后,测试了以下电路,没有问题。
用的也是微芯的芯片,交换机是R ...

请教下版主,看你PCB图中,RTL8305SC貌似没有接EEPROM,也没有管理口线接单片机,是免配置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M:
请教下版主,看你PCB图中,RTL8305SC貌似没有接EEPROM,也没有管理口线接单片机,是免配置的? ...

RTL8305SC做普通交换机用不需要配置。

网友N:
匹配电路是用电阻,电容网络组成的,个人觉得可靠性不高。问过原厂了,建议用一对网络变压器解决。实际中,由于电阻,电容网络的功耗大,虽然做了电路,可我从来就没调试过。

网友N:
引用 楼主:
呵呵,当时由于种种原因,这个项目搁浅了,我也就没有继续弄下去了。直到最近这个项目才又开始了 ...

那我先实现半年,一对变压器解决,未用电阻,电容网络。一年前,差不多的调研时间。

网友O(2015-04-02):
你好,最近我也在做无变压器的实验,类似于第一种方案,但是无**常通信,想问问后续你确定了哪种方案?

网友(2015-09-17):
差分信号线靠近PHY芯片的两个49.9Ω电阻作用是什么?

网友P:
基本上厂家已经给出了楼主想要的答案。
只是楼主没有完全理解而已。怕出问题。

网友Q:
引用 网友G:
没必要弄两个变压器,咨询了汉仁的许工意见后,测试了以下电路,没有问题。
用的也是微芯的芯片,交换机是R ...

我按照你的这个电路做了一下,怎么我的就是连接不上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Q:
我按照你的这个电路做了一下,怎么我的就是连接不上啊!

我的单片机内置网口运行在10Mbps,工作稳定,100M的未验证过。

网友R(2023-03-16):
您好,你最后的方案是用两个变压器连接起来吗?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两个PHY相距很近,我真的不想用变压器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