匿名联合体结构体在VC6.0环境不支持?

楼主(2012-11-21):
定义匿名联合体和结构体在VC6.0环境怎么总出错?

union
{
  unsigned char P1;
  struct
  {
    unsigned char P10 :1;
    unsigned char P11 :1;
    unsigned char P12 :1;
    unsigned char P13 :1;
    unsigned char P14 :1;
    unsigned char P15 :1;
    unsigned char P16 :1;
    unsigned char P17 :1;
  };
};

void main()
{
  P1 = 0xFF;
  P13 = 0;
}

上面这段程序在VC6.0里怎么总出错?是不支持吗?

网友A:
那就是不支持了别,没什么好说。反正这又不是标准,M$不支持你也不能说M$什么。

网友B:
你定义了一个匿名联合,注意是联合类型
而不是变量
PXX都是联合或者结构体的成员名,不是变量名
不存在这样的变量。。。。。。
当然不能访问
你得用类似 联合变量名.P1 这样的方式访问

楼主:
你定义了一个匿名联合,注意是联合类型
而不是变量
PXX都是联合或者结构体的成员名,不是变量名
不存在这样的变量。。。。。。
当然不能访问
你得用类似 联合变量名.P1 这样的方式访问 ...
引用 网友B:

有的单片机编译环境里就是这么写的,但是我放到VC6.0就不行了,所以想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