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IO 模拟NAND 驱动,

楼主(2012-11-21):
使用的是STM32F107的板子,能正常读取ID,在擦NAND 的时候,读取状态的寄存器的返回值的,也是对,但是就是写不进去,具体硬件连接在程序的NAND_FLASH.C文件里面有,求教,,

复件 nand_01_1107_Bak.rar

楼主:
上面的两个分别是DATASHEET 和 源码,R/B 是直接接VCC 的,坐等,,,

楼主:
FLASH 的引脚是直接接在MCU 上的,

网友A:
把原理图帖上来看看,写保护是否有控制

楼主:
我已经说明了,IO和FLASH 的引脚的连接,在程序中有,

楼主:
谢谢, 望指点下,

网友A:
读正常,写不正常,首先要检查的是写保护脚

楼主:
写保护WP,我是直接接VCC的,而且拿万用表测了,有3.3V

楼主:
有时间帮看下那个地址的时序是不是那样写的,还有就是CS 线,我在每写了一个操作都会拉高的,
这样有影响吗?

网友A:
再检查写使能信号we是否有效

楼主:
写使能,我是在WE拉低之后,就开始写数据的,后面拉高,

楼主:
如果WE 信号无效的话,那么写命令的函数,写读ID 的命令是根本写不进去的,你说是不,

楼主:
你说的硬件连接,我是直接将FLASH 的脚引出来,之后直接用杜邦线连接的,没钱有其他的电阻或电容的,

网友B:
八成是软件问题,以开头几位解码数据不对居多,也可考虑大小端问题(高低位翻转)
可惜在这方面没什么经验,帮不了你很多

网友A:
那什么都OK,只能慢慢查代码了

楼主:
就是写不进去啊 ,,,,头好大,而且我拿逻辑分析也看了,时序是对的,

网友C(2013-03-13):
引用 楼主:
上面的两个分别是DATASHEET 和 源码,R/B 是直接接VCC 的,坐等,,,

R/B不能直接拉高,要通过他来判断FLASH内部操作是否完成了

网友D(2013-12-04):
楼主,现在问题解决了吗,什么原因,我想参考你的设计呢

网友E(2014-04-22):
楼主,我也是用的这款芯片,不过我的比你更惨,就是读不到数据,就算你写READ_ID命令,MCU完全检测不到任何数据返回。请问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F:
这有意义吗? 消耗CPU资源,速度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