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放TDA1308错焊成运放LM358了,结果现象搞不懂啊

楼主(2012-11-21):
一标准DAC-滤波-放大电路中,耳放TDA1308错焊成LM358.单电源5V供电,正向输入端接2.5V基准电压,信号从反相输入端输入。用信号发生器输入(500MV,1KHZ-10KHZ)正弦波,示波器观察输出波形:1.空载波形正常!
2.带32欧姆负载,则出现类似交越失真的情况,基准电压(2.5v)附近比标准正弦波低。
这里搞不懂了,按理说LM358作为运放最大输出电流比TDA1308低,最多也就是输出电流上
不去,出现“削波”;可是输出电平在基准电压附近的时候说明电流很小,为什么会失真?

实在是搞不明白啊...希望哪位高手仙人指路,感激不尽

楼主:
DAC部分和NE5532滤波部分没有问题,信号发生器从NE5532这一级开始输入,这一级输出波形正常,但是经过第三级(本来应该是TDA1308错焊成LM358)后就不正常了

网友A:
这里等于是给LM358带了过大的负载,负载过大导致的现象不是削顶,而是输出的整体波形幅值被拉低。
你可以换输出电流达60mA(典型值80mA)的SGM358对比下。

楼主:
感谢3楼的回答!我去试试,以前以为IC里面推挽输出的开启电压都是调好了的...
4楼,我知道是过载了,问题是我搞不明白为什么过载导致的是“整体幅值拉低”而不是“削波”?因为我在分立器件设计的时候三极管射极输出组态的情况,超过预先设计的空载电流,输出就是削波的...能不能再详细解释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待我试验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否详细解释一下,为什么过载时“整体幅值被拉低”?

网友C:
可能就是带载能力不同吧!这个确实得好好分析一下,期待楼主的问题顺利解决,我也顺便学习一下:handshake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想了一下,对比LM358内部简化原理图,还是解释不通
http://wenku.baidu.com/view/2396e0ec0975f46527d3e101.html
由图可知,Q7,恒流源50uA,100uA的作用应该是限制输出电流:一旦推挽输出射极电流上升,则流入Q7-B电流增加,Q7射极电流增加,而输入Q5的电流与Q7的集电极电流总数收到100uA限制,Q5的输入电流减小,进而减小了推挽输出的射极电流,使状态趋于平衡。这里感觉还是跟交越失真关系不大啊...而且带阻抗大的负载波形正常,只有带小阻抗负载才会失真

网友A:
内部的理论分析比较惭愧,说不上来,是之前实际测试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能不厌其烦的回答我就十分感谢了,不管怎么说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楼主:
感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公司一个老工程师给了我一条重要提示,终于搞明白了。
其实是这样的:本身IC内部对于推挽输出肯定是已经调好偏置电压,使其保持导通。但是关键是不同于分立器件,IC内部的偏置是恒流源!!,一旦外部负载加重,所需要的偏置电流将超过IC的设计(lm358本身就是运算放大器的设计),在零输入情况下不能提供足够的偏置,图腾柱不能完全开启,因此就出现开头所说的交越失真

网友D:
呵呵 还是老工程师有经验啊

楼主:
...给分的操作第一次做,搞错了,本来也要给king5555 分的,抱歉抱歉~~我想您不会在乎这点分吧

网友E:
LM358在5V供电的时候,输出范围很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