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普通万用表的频率测试电路!~

楼主(2012-11-21):
今天用万用表测频率,发现表笔悬空,离变压器20cm就能测出频率,灵敏度太强了,请问有那位有个差不多的电路图,想摸仿测试下,谢谢!

网友A:
估计任何输入阻抗比较高最小输入电压比较小的频率计都可以做到这样。

网友B:
:L我的表不能测频率。:P不过,能当验电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