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正确吗?糊涂了,望指点。

楼主(2012-11-21):
这个图正确吗?中间两个脚都是高电平,共阴极。
我买了块实验班,原理图显示:数码管中间两个引脚一个接VCC,一个接GND,跟上面那幅图矛盾。
糊涂了,望指点,多谢了……

网友A(2014-04-21):
中间2个脚是高电平的话,那是共阳极。
我见过的中间2个脚都是接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