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电源不工作

楼主(2012-11-21):
移动电源不工作,OUT 3.8V,升压IC 8JAA,是不是升压IC坏了????

网友A(2013-03-16):
有可能的。。。。

网友B:
是不是外边短路给烧了IC,但移动电源都是有保护电路的啊,是不是买到了水货

网友C:
升压应该没有坏,估计是带自动输出功能,检测部分有问题。你把3脚EN直接接到电池正极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