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片74HC595级联

楼主(2012-11-21):
最近有个项目,要级联14片74HC595,不知道有没人做过,做过的请指点一下,要注意些什么问题。非常感谢!急急急、、、、

网友A:
有什么困难的呢, 跟2 片, 3 片级联一样的处理, 只是数据刷新的时候, 要 14片的数据发全就可以了.

网友B:
为什么要用14片级联,74HC595级联多了不稳定,容易出现数据错位!
级联那么多干什么,没有其他合适的电路了吗?

网友C:
一个32*16的LED点阵屏,需要8个164(和HC595功能相近)。一个成品的LED屏幕,至少需要3,4块32*16点阵屏,即至少有24个164级联,没有问题。HC595,或164的工作频率都不低,有10MHz吧。

楼主:
谢谢,兄弟给的信心,按键还是打算用165,LED灯驱动找到了一个16位的IC了

楼主:
具体型号不记得了,后天晚上补上。

网友:
16位串入并出:MBI5024
8路、增加驱动能力:74hc254
还有32位的等,显示屏行业用得比较多。

网友D(2013-01-06):
你好,可不可请教下,多片级联后怎么驱动啊,我知道两片级联驱动

网友E(2013-02-15):
老兄能传份资料给我吗 我在学习中对这个很感兴趣ATmega16单片机我使用的多级595驱动的离子找不到啊 今有兴找到你的帖子 激动万分 能否一起学习分享啊 376906459qq@.com

网友F:
每几片用一片245驱动!Led点阵屏全是这样驱动的。可以几十片联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