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片74LS165级联扫描按键

楼主(2012-11-21):
最近有个项目有级联八片74LS165,扫描64个按键,不知道是否可行,有没大侠做过的,做过的请指点一下,小弟感激不尽!急急急急。。。。。。

网友A:
注意时序, 要联系接收完8个字节数据再放开 锁存线.

网友B:
为什么不换一个集成按键管理芯片,成本增加不了多少,程序还好处理,稳定性还好!

楼主:
不是64个按键做到一个板上,如果在一个板上9跟I/O口用矩阵扫描都行了,什么芯片都不用。项目是这样的。64个按键分成八个模块,每个模块必须一样,用的时候有可能MCU接一个模块或两个模块不等,最多接八个。每一个按键有一个双色灯指示,控制灯的总共就是128个I/O口了。还有考虑到级联的时候线不能太多。我现在想到的方案就是用165扫描按键,找到了一个十六位的可以级联的LED灯驱动芯片,具体型号不记得了,在办公室。开始想用74HC595级联,怕太多,不稳定,有高手有好多方案请指点。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