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问题

楼主(2012-11-21):
(无正文)

网友A:
指向寄存器,寄存器已经被分配了绝对地址。

还有确定是可以的。

网友B:
不行啊、貌视 SFR 无法通过指针访问、寻址级别不一样、

因为有一位是在中断中控制的、如果在主循环中用 P1 赋值会对 P1.4 有影响

网友C:
为什么不直接操作寄存器

网友D:
sfr寄存器是不能直接寻址的

网友E:
直接用不就行了,不知道楼主想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