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设计问题

楼主(2012-11-21):
要做一个单片机控制(89C51)直流伺服电机的移动平台,其正常移动速度为0.1m/s(要求可中途任意输入一速度),工作行程为150mm,需加入键盘和显示器,以便输入想要的速度,和显示实时速度,采用全闭环控制其位置量。

网友A:
自己先画个流程图,一步一步的做

网友B:
速度用pwm输出调节,用编码器做位置反馈,不想用pid算法的要在到达目的前做减速处理。

网友C:
你的要求就是一个完整的设备 这个工作量可不小

网友D:
这个就是一个项目的,做出来还是有些难度的啊

网友E:
原理不难,做出来就不容易了

网友F:
先开始做吧,中间遇到细节上的问题大家会帮忙的,先把方案搞出来

网友G:
做个方案图,先有个思想准备

网友H:
好像不好做啊,看楼主水平了

网友I:
先把电路板做了,再把原理图画了,

网友J:
这个应该是不太难的,先搭上一个电路的,然后就可以对着话PCB的

网友K:
这个应该不难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