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问题

楼主(2012-11-21):
如果单片机厂商说, 片内有一对SMBUS的内置接口, 这对接口能不能跟I2C的外来模块对接的, 网上有些说不能, 有些说是可以用的.

网友A:
没有硬件的就用模拟的

网友B:
自己试下不就清楚了

网友C:
NXP叫I2C,C8051F系列叫SMBUS。
本质一回事

网友D:
SMBUS是I2C的子集。有着更多的约束和限制。但基本跟I2C能套用。比如SMBUS规定速度在10kHz到100kHz,估计一般用I2C都能用这个速度,别超出就行了。但是我觉得一般芯片宣称有SMBUS接口,那这个接口应该是一个标准的I2C接口,同时它能兼容SMBUS。

网友E:
楼上正解啊

网友F:
看手册吧 应该有详细说明的

网友G:
找下对应的单片机厂商的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