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问题

楼主(2012-11-21):
在一主多从的RS485通信中,从机A和B属于不同类型的设备(其他厂家的多种设备,多种协议),当主机先后发送命令给从机A和B,从机A先收到命令,从机B后收到命令,但从机A响应时间稍长,而从机B响应快速,现在问题是:按我对RS485通信的理解,从机A和B的响应不会交叉混合在一起到达主机,是否正确?从机B的响应是否会先于从机A的响应到达主机?如果会有什么方法能判断主机接受到的数据属于哪种类型?

网友A:
如果 a, b 同时回答,你的总线就 crash 了,除非你有硬件做 仲裁

网友B:
lz,不懂通信,也不懂RS-485。
    总线方式,总是一应一答的。

网友A:
可以使用一问一答的协议,如果数据包丢失,则重发

网友C:
A、B回报的时候加上自己的标识就行

网友D:
肯定不应该同时应答,这样是不行的。
采用轮询方式,每次查询一个设备,等待其应答,然后进行下一个设备。。
自己规定协议,来标识不同类型设备

网友E:
楼上正解啊

网友F:
肯定不会是同时的,都是一对一的问答形式

网友G:
楼上说的有理,就是这样的

网友H:
呵呵 同时的话 还是用can或者lin吧.硬件仲裁

网友I:
很基础的485通讯问题

网友J(2013-03-05):
这些资料的分享给大家了啊,看可不可以的解决楼主的问题的啊

网友J:
1. RS-485的电气特性:逻辑“1”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 V表示;逻辑“0”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V表示。接口信号电平比RS -232-C降低了,就不易损坏接口电路的芯片,且该电平与TTL电平兼容,可方便与TTL 电路连接。

网友J:
2. RS-485的数据最高传输速率为10Mbps
3. RS-485接口是采用平衡驱动器和差分接收器的组合,抗共模干能力增强,即抗噪声干扰性好。

网友J:
4. RS-485接口的最大传输距离标准值为4000英尺,实际上可达 3000米,另外RS-232-C接口在总线上只允许连接1个收发器,即单站能力。而 RS-485接口在总线上是允许连接多达128个收发器。即具有多站能力,这样用户可以利用单一的RS-485接口方便地建立起设备网络。 因RS-485接口具有良好的抗噪声干扰性,长的传输距离和多站能力等上述优点就使其成为首选的串行接口。因为RS485接口组成的半双工网络 ,一般只需二根连线,所以RS485接口均采用屏蔽双绞线传输。 RS485接口连接器采用DB-9的9芯插头座,与智能终端RS485接口采用DB-9(孔) ,与键盘连接的键盘接口RS485采用DB-9(针)。

网友J:
RS-485电气规定由于RS-485是从RS-422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所以RS-485许多电气规定与RS-422相仿。如都采用平衡传输方式、都需要在传输线上接终接电阻等。RS-485可以采用二线与四线方式,二线制可实现真正的多点双向通信。RS-485总线,在要求通信距离为几十米到上千米时,广泛采用RS-485 串行总线标准。RS-485采用平衡发送和差分接收,因此具有抑制共模干扰的能力。加上总线收发器具有高灵敏度,能检测低至200mV的电压,故传输信号能在千米以外得到恢复。

网友J:
RS-485采用半双工工作方式,任何时候只能有一点处于发送状态,因此,发送电路须由使能信号加以控制。RS-485用于多点互连时非常方便,可以省掉许多信号线。应用RS-485 可以联网构成分布式系统,其允许最多并联32台驱动器和32台接收器。 RS-485与RS-422的不同还在于其共模输出电压是不同的,RS-485是-7V至+12V之间,而RS-422在-7V至+7V之间;RS-485满足所有RS-422的规范,所以RS-485的驱动器可以用在RS-422网络中应用。RS-485与RS-422一样,其最大传输距离约为1219米,最大传输速率为10Mbps。平衡双绞线的长度与传输速率成反比,在100Kbps速率以下,才可能使用规定最长的电缆长度。只有在很短的距离下才能获得最高速率传输。一般100米长双绞线最大传输速率仅为1Mbps。

网友K(2013-05-29):
半双工工作方式

网友L:
RS485总线是半双工的工作方式,信号为差分通讯的

网友M:
该说的上面已经说了 我是来打酱油的,以前在485上跑modbus,确实是一对一的通讯,如果对应的不返回值就做超时处理

网友N:
485是查分信号,双线肯定是半双工,你要全双工要四线。或者用其他总线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