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减小运放的offset给测量系统带来的误差?

楼主(2012-11-21):
今天被一个资深的硬件工程师面试了这个问题,问我怎么解决,我其实想说换一个小一点的offset的运放,感觉这不是他想要的答案,就乱说了一通,什么温度引起的offset可以在测量数据中作修正之类的,估计不对。现在想请教一下,正确的做法,大虾能不能给出你们的看法,让我学习学习!

楼主:
我的问法有问题?拜托了,各位,

网友A:
猜测他是想让你说加个调零电路抵消掉。

楼主:
有可能,但是我估计是自己没表达清楚,其实在自己做的应变测量电路中,用到了PID控制DA偏置来调零,使信号的初始值在1.5v,相当于软调零。

网友B:
换更小的也是答案的说,不然做小Offset的OP来卖给谁呢?

网友C:
要是面试官问我,我就这么跟他唠:

有OFFSET不可怕,调零嘛~!  调零又分硬件调零和软件调零。 都可以的。只要设计好,都没问题。我个人一般就是软件给减了去,省事,省钱。
个人感觉:
可怕的是OFFSET的温漂,怎么弄?  又分硬件和软件的解决方案,但是不同OP的OFFSET规律不完全一样,硬件的补偿很少采用,软件的也麻烦的说。

那么这里就有两个思路,“温漂温漂” 。你要你别温,要么你别漂。
首要是控制温度,精密测量,别靠近热源,尽量远一些,自身功耗、发热也要控制。 设计的系统,测量和控制与大功率发热部分结构上是远离分开的。温升小了,你再漂能漂哪里去?
当然环境温度变化很难说,有的太精密的仪器要求有温度范围。咱也不能出个产品就规定温度范围,抠门小气好高骛远的老板肯定也不同意。所以还是要漂。 这种情况,我的办法比较狠,换温漂小的运放呗。自稳零的那种,效果绝对好。
blablabla……………………

一会儿……面试就结束了,一上午只回答了这一个问题……

面试通过了…………

网友D:
6楼概况的很好。
说下我曾经的一个处理思路,也是已经得到客户验证的方法:就是软件+硬件的调整,运放的输入由超低导通内阻的模拟开关控制(0.5欧姆),每次在做采样之前都透过模拟开关将运放的输入切换到测试offset,主控采样后记录下来,然后在切换到待采样信号,最后系统做软件的扣除即可。
这样就可以将温漂造成的影响与offset一起扣除掉了,当然包括模拟开关的温漂,都被一起扣除掉了。电路上多了一颗器件,但比用更高性能的运放成本还是低不少。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还有更简单的办法,测一次正,把信号两极倒一下【用模拟开关、信号继电器、或者MOS什么的】再测一次负,两次结果相减除2。

不过这都是耗费时间、资源的办法啦

看实际情况了……

网友E:
op静态失调参数包括输入失调电流和输入失调电压。
硬件方案:
1.选择更精密的op
2.利用op调零引脚内部调零
3.条件允许,减小放大倍数
4.减小反馈电阻值
5.添加外部电路,外部调零
软件方案:(参考6楼)
1.零点偏置调零(针对失调电压)
2.零点漂移调零(针对温漂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