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园地]
NuTiny-NUC123和NuTiny-Nano130,怎么用的

楼主(2012-11-22):
(无正文)

网友A:
自带nulink.接USB就可以用了。有两个USB口,插NULINK那边才能下载和仿真。

网友B:
就那么用。我有上传过详细资料 和例子。自己在本园地查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miniusb接口的么,接上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另外一个做什么用的啊

网友A:
miniusb,两个都是,
板子分目标板和仿真器两部分,仿真器那边的USB当然是用来连接电脑仿真用的,同时电源也连通目标板了,所以仿真插了电脑,目标板不用再接电源。
另外一个USB在目标板上,连接了芯片的USB接口,在没有写程序的时候,除了能用来供电,没有别的作用。如果写了USB程序的,就能有作用。

网友A:
仿真器要装驱动,新塘的资料也挺多,多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啊,新手啊,刚开始都不知道怎么用的

网友C:
XD们都 拿到板子了,  我还没拿到板子, 不知道有没有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XD们都 拿到板子了,  我还没拿到板子, 不知道有没有份啊

我也还没有拿到啊,助学板都这么久了

网友B:
多看看我发的帖子。就有详细使用资源。

网友D(2013-01-13):
大牛给小牛点意见

网友E:
请一定要回答我啊,请问有没有人出现过这个问题,反正我插上新唐的板子在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中无任何提示。。。这样也就没办法进行下去了,那个大神知道为什么啊,一定要回答啊。。。

网友F(2013-03-19):
有收获啊。

网友B:
设备 管理器的HID中没有提示?不可能。如果 是板子 坏了,插USB会有错误 提示的。你的估计没有找到 提示的地方,不信你装个BUSHOUND自动捕获一下。HID类是XP自己带驱动的不用安装的。

网友G(2013-05-04):
是不是不能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