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中有一块PCB板,求高手指教测试方法

楼主(2012-11-22):
手中一块PCB板,不知如何测试,求高手指教。

网友A:
这么简单的东西有什么好测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用测些什么参数吗?另外,可以帮我分析一下吗?

网友B:
那是不是测下电源通断就行了呢?

网友C:
这么简单的板子啊!

网友D:
滤波的吧,看输入输出看波形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滤波的吧,看输入输出看波形图

ok

网友E:
你想怎么搞。

网友F:
参数设计是个重要问题

网友G:
需要知道设计参数,看这个电路是需要滤波的段范围。

网友H(2013-01-03):
这个板子还是带上后级的负载测试吧,看看传导辐射之类的限制。要不然测不同频段的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