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um Designer 10怎么拼板

楼主(2012-11-22):
用AD10怎么把相同的电路板做成2快一起那种?要先布线其中一块,然后复制什么的?求大神指导啊。

网友A:
特殊粘贴,出现窗口都不要选

网友B:
回复 楼主:
先COPY一块,然后EA键如图中勾选,就可以拼板了

网友C:
楼上正解,楼主可以自己试试勾选各项的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shiyan1532
先COPY一块,然后EA键如图中勾选,就可以拼板了

多谢指教,可是我按您说的 先全选,然后右键copy,然后EA,出现如下图,我只能选择前两个。选不了第三个。不只是为何啊?

网友B:
不知道了,没遇过,应该是你的软件有问题吧,关掉重来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D:
使用Protel99 SE 拼板的详细图解
2010-11-01 22:06:58|  分类: protel基础知识 |  标签:拼板  mark  电路板  焊盘  单板   |字号大中小 订阅
很多网友跟我沟通,提到我上次博文中的protel99se中做拼板图解过于简略,应大家的有求,重新修改了操作图示。
首先打开PCB文档。如图所示:电路板的原点并没有在边上,为了操作方便和规范,先把有点设置到板框的边上。

操作如下现在下方的板框,查看属性。如下图:放置一个焊盘到X =0,Y=-2.9718位置。

点击菜单Edit---Origin---Set ,鼠标点选择X =0,Y=-2.9718位置焊盘点,完成了重新设置了原点的操作。

从下图看,为了方便电路板生产厂家的加工和焊接工厂的加工,拼版的方向是向上Y轴方向拼版。

接着为了在拼版过程中好对齐板边,所以需要在Y轴的顶边放置一个选择焊盘,用于拼版时电路板的放置。
电路板生产工艺中无间隙拼版的间隙0.5mm左右 工艺边不能低于5mm .,那么定位焊盘位置就是Y轴板边高度加0.127MM
如下图Y轴高18.5,那么在板边上放置一个X=0, Y=18.627的焊盘。

效果如下图:
全选电路板,并复制电路板,复制电路板的时候,鼠标点到X=0,Y=0原点上。
然后选择菜单栏中的paste special (特殊粘贴,使用特殊粘贴,可以保证拼板不会自动重命名。),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勾选 Keep net narr 和Duolicate design 两项,如下图二所示。

点击Paste ,鼠标的光标移动Y轴X=0, Y=18.627的焊盘的中点。就完成的无缝拼版。如图:

拼版线就刚好是0.508mm.满足了做板工艺有求。在去掉为了方便拼板所加的两个焊盘,就大功告成了。
有时候为了方便SMT生产,一般都会在板两边多加5MM的工艺边,并在对角放置MARK点。
关于MARK点的小知识
MMARK点的分类
1)Mark点用于锡膏印刷和元件贴片时的光学定位。根据Mark点在PCB上的作用,可分为拼板Mark点、单板Mark点、局部Mark(也称器件级MARK)
2)拼板的工艺边上和不需拼板的单板上应至少有三个Mark点,呈L 形分布,且对角Mark点关于中心不对称
3)如果双面都有贴装元器件,则每一面都应该有Mark点。
4)需要拼板的单板上尽量有Mark点,如果没有放置Mark点的位置,在单板上可不放置Mark点。
5)引线中心距≤0.5 mmQFP以及中心距≤0.8 mmBGA等器件,应在通过该元件中心点对角线附近的对角设置局部Mark点,以便对其精确定位。
6)如果几个SOP器件比较靠近(≤100mm)形成阵列,可以把它们看作一个整体,在其对角位置设计两个局部Mark点。
设计说明和尺寸要求:
1)Mark点的形状是直径为1mm的实心圆,材料为铜,表面喷锡,需注意平整度,边缘光滑、齐整,颜色与周围的背景色有明显区别;阻焊开窗与Mark点同心,对于拼板和单板直径为3mm,对于局部的Mark点直径为1mm.
2)单板上的Mark点,中心距板边不小于5mm;工艺边上的Mark点,中心距板边不小于3mm
3)为了保证印刷和贴片的识别效果,Mark点范围内应无焊盘、过孔、测试点、走线及丝印标识等,不能被V-CUT槽所切造成机器无法辨识。
4)为了增加Mark点和基板之间的对比度,可以在Mark点下面敷设铜箔。同一板上的Mark点其内层背景要相同,即Mark点下有无铜箔应一致。
5)对于单板和拼板的Mark点应当作元件来设计,对于局部的Mark点应作为元件封装的一部分设计。便于赋予准确的坐标值进行定位。 Q1 T4 A

如图加了两个Mark点(因为本例子上有合适的位置加Mark点,所以并没有外加5MM工艺边)。

当我重新浏览了网页,我忽略了另外一个更加简单的拼板方法,就是使用队列粘贴。
我把方法也写出来。
打开PCB电路板。安装上面的方法设置好电路板的原点。查看原点外的板边框尺寸,如图:
如果以Y轴拼板,那么等下就会用到Y=44.196+0.127=44.323.
如果以X轴拼板,那么就用到X==97.79+0.127=97.917.
为什么会计算这两个尺寸呢?因为在队列粘贴中用到这两个参数进行板到下块板的距离。
全选电路板,复制电路板时,复制选择十字光标一定要在电路板的原点上,进行复制。
选择菜单栏中的Edit---Paste Special,然后选择菜单栏中的paste special
(特殊粘贴,使用特殊粘贴,可以保证拼板不会自动重命名。),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勾选 Keep net narr 和Duolicate design 两项,
如下图二所示,并点击Paste Array.
弹出如图对话框: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9957.png拼板数,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8545.png拼板方式,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2401.png圆圈型拼版,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12919.png直线型拼板。
使用直线型拼板,拼板方向选择,如下图。
Y轴拼板时,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19409.png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18794.png(这个就是Y轴板边加0.127,
为什么加0.127是为了满足PCB板电路板生产工艺中无间隙拼版的间隙0.5mm左右)。
X轴拼板时,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29324.png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8721.png
设置完成后点击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8370.png,回到了PCB编辑版面,在版面空旷区,十字标点击某点,就完成了队列拼板。
取消选择。如图:
删除原PCB,两边各加5MM的板边和MARK,就完成了拼板。
为了显示清楚,去掉DRC和飞线方法如下图,选择菜单栏中的Design ---Options
在推出的Docunment Options 中去掉 DRC Errors 和Connettion.

如有疑问,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blog.**/pa2792/留言。也希望网友提出不足之处,以便更正。

网友E:
联系好让PCB厂家给你拼板生产就可以,不需要自己画

网友F:
好长的回复,如果版主能做成PDF上传就好,另外图片我看不到.

网友G(2014-01-15):
   【抛砖引玉】 大多数人一般用的比较“土”的方法,其实ad里面有专门做拼版的设置,如图所示,
1、画好板子后,再新建一个pcb,点击如图的命令,导入pcb
2、加工艺边,或者在原pcb加好工艺边都行,还可方便的正反结合拼板,加快焊接速度
3、检查ERC,导出gerber,ok
【注】,原pcb更改后,拼板自动更新,大大减少复制粘贴等操作出错的机会,
如果大家有更好的方法,可以在这里探讨,谢谢

这个方法是最专业的 ,正想说,你先说了,赞。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抛砖引玉】 大多数人一般用的比较“土”的方法,其实ad里面有专门做拼版的设置,如图所示,
1、画好板 ...

我也用这种方法,挺好用的,赞一个!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也用这种方法,挺好用的,赞一个!

你好,这样拼版 怎么看不到线 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I:
你好,这样拼版 怎么看不到线 谢谢

    只能看到布局,导出gerber 和原pcb是一样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抛砖引玉】 大多数人一般用的比较“土”的方法,其实ad里面有专门做拼版的设置,如图所示,
1、画好板 ...

能否写个教程呀,新手呀,工艺边那些怎么搞

网友K(2014-06-04):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可是我按您说的 先全选,然后右键copy,然后EA,出现如下图,我只能选择前两个。选不了第三个 ...

你好!何为EA键?谢谢!

网友L(2014-09-24):
引用 网友G:
【抛砖引玉】 大多数人一般用的比较“土”的方法,其实ad里面有专门做拼版的设置,如图所示,
1、画好板 ...

工艺边应该怎么增加? 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J:
能否写个教程呀,新手呀,工艺边那些怎么搞

这还不够清楚?工艺边在机械层增加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