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ffs2移植问题

楼主(2012-11-22):
公司购买了一款s3c2416核心板用于开发(淘宝上190块,邮票孔的那种),使用yaffs2格式的文件系统,由于对方提供的文件问题极多,期间各种折腾(此处略去一万字),目前总算可以使用,但还有一个问题,描述如下:
刚进入文件系统时是正常的,但当我删除一个文件的时候问题就来了,系统会出现错误打印,
存储空间也会变得越来越小

# df
nand_erase: attempt to erase a bad block at page 0x00004940
**>> Erasure failed 262
**>> Block 262 retired
Block 262 is in state 9 after gc, should be erased
Filesystem                Size      Used Available Use% Mounted on
rootfs                  124.0M     34.6M     89.4M  28% /
/dev/root               124.0M     34.6M     89.4M  28% /
tmpfs                    30.1M     40.0k     30.1M   0% /tmp
# df
nand_erase: attempt to erase a bad block at page 0x00004980
**>> Erasure failed 263
**>> Block 263 retired
Block 263 is in state 9 after gc, should be erased
Filesystem                Size      Used Available Use% Mounted on
rootfs                  124.0M     34.7M     89.3M  28% /
/dev/root               124.0M     34.7M     89.3M  28% /
tmpfs                    30.1M     44.0k     30.1M   0% /tmp

过了一会儿又好了,仔细研究发现其出错的块与我所删除的文件大小相关。
比如我删除了一个10M大小的文件,能看到Used的空间小了10M,然后开始有出错打印,Used的空间逐渐上升,直到上升了10M后恢复正常。

另外,当问题出现后,如果重启板卡会有如下打印
block 263 is bad
使用nand erase也不行,需要用nand scrub才能还原。
各位有谁有这方面的经验的,请给点建议

网友A:
提示坏块,删除文件和坏块检测可能有问题。重新格式化再试试

楼主:
重新格式化后再烧写文件系统是可以,但这没有任何意义
感觉像是删除文件时系统没有把所占用的块还原成yaffs2格式的,然后再自检的时候系统就报错了
可是这是对方提供的内核,我想不至于yaffs2的部分代码有问题吧。

楼主:
难道你们移植yaffs2都是直接成功的吗?我正在考虑要不要照着网上的移植方法重新移植一次。

楼主:
搞定了
在内核里选中S3C nand Flash Based BBT Enable就好了
谁知道BBT是啥啊?

楼主:
没人回就算了

网友A:
我们都不自己移植这些东西的,都用官方现成的,自己做不仅工作量大,而且不一定稳定。

楼主:
:L我用的也是官方的,但是仍然问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