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MCP3021?

楼主(2012-11-22):
真是搞不懂了,同样的板子,有的可以通信,有的不能通信

楼主:
各位,有没有弄过的,就是经过光耦的I2C通信,11个里面5个不通信,6个通信。我用示波器看波形。不通信的WCP3021没有返回ACK。我看波形没觉得有什么不妥。我真是想不出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写程序的就说我硬件有问题,如果有问题也不至于还有6块是好的。这问题真是头疼
各位谁有思路帮我想想。
之前我关于这个问题发过一个帖子。不过那个不能算了,没有多大意义。电路只要能通信就证明起码还是能用的。

网友A:
建议将不能正常工作的光耦拆下单独测试,该型号的光耦从1980s就开始生产,市场上有大量翻新货,光耦用的太久灵敏度会下降甚至会失效,先做测试确定是否为这个原因。

楼主:
春阳大哥,我哪里写光耦的型号了?

楼主:
不过,我认为光耦是没问题的,因为除了ACK信号么有返回以外,器件地址是可以通过光耦的。

楼主:
http://hi.baidu.com/xushixia55/item/ed17b7d7115a5f96270ae75f

这里有我的详细记录,有助于分析,真是想不明白

网友A:
晕,MOP3021是一种光耦来着,没留意原来是MCP……

网友A:
如果你的时钟或数据频率为10KHz,那么用2501光耦会很勉强,速率已经是极限了,要注意光耦三极管的集电极负载电阻的合理取值。

楼主:
嗯,我看了下2501的极限频率是125KHz,打个折扣50KHZ,10KHz应该不算勉强了吧,而且我用示波器看到的在光耦另一侧的波形还算可以,没有严重走形。嗯,我注意了集电极负载电阻的取值了。

网友B:
晕,MOP3021是一种光耦来着,没留意原来是MCP……
引用 网友A:
:lol

网友C:
初步估计是光耦,换个好点的吧!不过封装通用的不好找啊

楼主:
怎么看出来是光耦呢
我一直不相信是光耦,看我的图上的波形把还能凑合。
刚才我换了几个,还是同一个型号的,竟然好了,无语
说说你们怎么认为是光耦呢

网友D:
许MM:
还用光耦做隔离呢?试试新的器件
双向IIC隔离SI840.pdf 包你省心省力。

楼主:
多少钱,跟我那个比肯定贵多了吧嘿嘿
我们老板是什么最省钱就用什么

楼主:
你给我连接个文件吧,我找不到

楼主:
那我都把频率改成5KHz了,咋还不行呢?

楼主:
我坐等解释,我就很纳闷了,10K勉强,那我再弄得低点,为什么还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