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什么接口速度能达到4M byte

楼主(2012-11-22):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的网口没有问题

网友B:
高速USB,SPI应该也可以
一般的处器器都有包含主些常用接口的

网友C:
继续补充: SD卡接口

我签名中的MCU就可以做到,USB,SD,以太网都行。

网友D:
关键看你的使用,如果处理的好GPIO都能做到4M,如果处理的烂网口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