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电压加负载问题

楼主(2012-11-22):
为什么我使用很多光电反射机器时,输入端的电流供给的10ma,然后我用了100个这种反射器件,算起来总电流也就1a,加上其他的逻辑比较器和模拟开关之后,应该也没消耗大于2a吧,我用的电源是5V-2A的,可是我用示波器观察电源电压,通电(电源加上负载)之后,整个电路的电压只有4V了,电源空载的时候是5.5V呢。电源电压为什么下降了那么多啊?我电路消耗的总电流也没有2A啊,为什么电源电压会下降那么多呢?有什么办法,可以使电源加上负载后,电源电压还稳定在5V附近吗?

网友A:
首先要考量你的5V-2A 是否真的可以到2A  你可以用功率电阻接上测试下,当电流2A是否还是5V。
其次,用可调稳压电源实验,电流限流3A 5v 接入你的板子,看总的消耗电流。
我估计问题在于你的5V 2A上面。

网友A:
好的电源空载不可能是5.5V的

网友B:
先按2L的检查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给分

网友C:
加负载电压会下降得厉害,有两个地方要注意:
一。当加负载时,输入电压是否保持原来的输入电压的值?测试时所用的电源的负载调整率是否够高?有没有功率限制保护了。
二。加大输出电容是否有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