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开发板串口问题。

楼主(2012-11-22):
串口问题困扰了我将近一个星期了,我能想到的方法都试过了,无果。问题:我想给arm开发板(s3c6410)加一个串口设备(PN532,nfc设备)。方式是通过uart串口。现在arm开发板可以与PC进行串口通信,pn532也可以与PC进行串口通信,可是arm与pn532就是通不了。我确定接线、波特率都是正确的。arm串口没有被征用。
补充:1.arm开发板的操作系统是android。
        2.arm与PC,PN532与PC进行串口通信时,都用到了usb-ttl的转接板(笔记本没有串口 )。
实在没有办法,想问问大家的看法。

网友A:
你确定接线正确?
把TXD和RXD对调一下试试看……:lol

网友B:
用示波器测试是最直接的

楼主:
2# mohanwei 呵呵,我确定。对调我也试过。

楼主:
3# 阿南 能说详细点吗?示波器我也试过,用的5020,但是我的串口波特率是115200,我没有调出来稳定波形。我大概看了一下,从ARM到外设的线有数据,从外设返回数据的线没有数据。但是我用PC发同样的数据,外设就会有返回数据。

网友C:
3# 阿南 能说详细点吗?示波器我也试过,用的5020,但是我的串口波特率是115200,我没有调出来稳定波形。我大概看了一下,从ARM到外设的线有数据,从外设返回数据的线没有数据。但是我用PC发同样的数据,外设就会有 ...
引用 楼主:

从你的描述看,你只能用交叉线来连arm和pn532,很有可能你连线有问题。最好的办法是用示波器,至少用万用表查信号。
你说信号不稳,有三种可能:
1.   两个发送信号连在了一起;
2.   示波器的测量地没有连接;
3.   使用示波器有问题;

拿着原理图对两个设备的收和发吧,这样思路最清楚。

楼主:
6# forrest11 我说的不清楚。波形不稳不是信号的问题,可能是我没有调好示波器。
另外,我觉得收发是没有问题的。因为arm与pc,pn532与PC都是通的。想不到还有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C:
6# forrest11 我说的不清楚。波形不稳不是信号的问题,可能是我没有调好示波器。
另外,我觉得收发是没有问题的。因为arm与pc,pn532与PC都是通的。想不到还有哪里出问题了? ...
引用 楼主:

Arm与PC通只能证明连接正确。
pn532也能与PC通证明pn532和ARM是相同的连接关系与PC连接;
这就证明Pn532与ARM连接一定要用交叉线连接,也就是2-3,3-2,如果你现在的线是2-2,3-3,则一定错了。

楼主:
8# forrest11 谢谢。分析得有道理。是这样的,2-2 3-3 的接法和2-3 3-2 的接法我都试过,也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D:
真是疑难杂症
arm与PN532上的RS232输出电压一致否?

网友C:
8# forrest11 谢谢。分析得有道理。是这样的,2-2 3-3 的接法和2-3 3-2 的接法我都试过,也是一样的结果。
引用 楼主:

那就接着看吧,拿示波器出来看,调好看吧,这样的东西不难发现问题的。

楼主:
10# jlass 确实挺纠结的。arm与532用的是ttl串口通信。

网友B:
从ARM发到PC收,从PC发到ARM收,各个点都测试下波形,看波形是否有,且完好

楼主:
13# 阿南 为什么要测PC与ARM的收发呢?这两者之间是可以正确通信的。应该测ARM与外设的通信吧。

网友E:
人家都说了对调了线还是不行,问题当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了。要不然就不问了。

网友C:
10# jlass 确实挺纠结的。arm与532用的是ttl串口通信。
引用 楼主:

arm和532是ttl电平?与pc是232电平?
arm与532怎么接的?用跳线?那Rx电平不就被max232芯片给拖死了吗?
你这样的应该用示波器看一下就知道了的。

网友B:
测ARM与PN532间的

楼主:
15# 江枫渔火 呵呵,也许串口就没通过。现在没有用串口,改用USB了。

楼主:
16# forrest11 arm与532是通过ttl电平的串口,arm与PC、532与PC都是通过一个usb-ttl的转接板相连的。不知我说清楚了没?

楼主:
谢谢大家啊。可能串口就没有调通过,因为不管ARM也好,还是PN532,都是通过usb-ttl的转接板与PC相连的。我现在直接用ARM的USB接口与PN532相连,通信是正常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但是看了以后还是没解决。

网友F:
不知道,貌似我不会这个,帮顶

网友D:
arm与532用的是ttl串口通信
难道你没有使用MAX3232这种芯片?

网友G:
TX、RX线上各加一个上拉电阻试试。

网友H(2016-05-03):
楼主,请问你当时是怎么往pn532写命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