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谁知道在PIC中这样定义是啥意思啊?

楼主(2012-11-22):
pic, I2c, se, TE
CBLOCK     0x0C                      ; I2C Ram needed
   BusStatus                            ; The I2C Status register
   BusControl                           ; The I2C Control register
   I2CBitCount                          ; Number of bits left to send (or receive)
   I2CData                               ; Data (note: This is DESTROYED when  sending)
   SlaveAddr                            ; Slave Address
ENDC
最近在弄I2C,在网上下了个程序,这段定义实在是不懂!

网友A:
应该是没有调用系统的头文件,反而是自己定义头文件。

网友B:
CBLOCK     0x0C
ENDC
是一个伪指令,
CBLOCK     0x0C
意思是从0X0C开始定义
BusStatus
BusControl
I2CBitCount
I2CData
SlaveAddr
这5个字节的变量.
ENDC代表定义结束.

结果即是:
BusStatus=0X0C
BusControl =0X0D
......
SlaveAddr  =0X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