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8的注意了! GPIO外部中断坑爹的设计!

楼主(2012-11-22):
帖子更新:
用STM8的注意了! STM8的GPIO外部中断的没有中断标志位,而且,一个端口上的N个引脚共用一个中断向量,坑爹的设计,这样怎么判断是哪个引脚来的中断啊!
跟帖有解说。详见2楼、3楼。
下面是最原始的疑问:
RT
请教:STM8的GPIO中断,如何判断是哪一个IO中断的?
STM8只有一个总的GPIOX(ABCDE)中断,怎么判断是哪个引脚呢?

楼主:
询问了N个朋友,也问了开发板的厂家,居然不能判断!!
STM8 上是每一个端口 PortA PortB PortC  PortD  PortE,一个中断向量。不管是端口的哪个引脚,都是进相应的PortX的向量。
STM8这样的中断设计,也太坑爹了吧!!!

楼主:
这个帖子也说明了这一点:
http://www.amobbs.com/thread-4589868-1-1.html
摘录:
首先,端口的八个GPIO共用一个中断向量.
每个GPIO能够独立配置上升下降作为中断触发条件.
但是这个功能实际上没有太大用处,因为STM8的GPIO中断居然只有中断使能位,没有中断标志位!

举例说明:
想要在A1,A2口上实现两个必须上升沿触发中断的按钮或者外设,需要共用EXT_A的中断向量.
假设有一时间发生了EXT_A中断,进入了中断服务函数.现在没有中断标志位,直接导致要用很复杂的算法才能判断到底是哪个口上发生的中断.

网友A:
应该很容易处理的吧

网友B:
应该很容易处理的吧
引用 网友A:

是啊,进中断以后查询一下,不难吧

网友C:
每款MCU都有它自己的优势,缺陷也在所难免,关键看应用者的思想了哈:lol

网友D:
楼上正解:lol

网友E:
如果每个引脚对应一个中断向量是不是很浪费,毕竟使用IO口中断的人也不太多的;
有的芯片有几十条IO口,都这样占用资源不合理的.

网友F:
不都是这样的么?

网友G(2013-04-09):
认可它有这个不足,然后再用它. 接收这个不足才能用它, 否则换其它单引脚边沿中断的单片机. 如果非得用边沿中断, 只能如此.

网友H:
这个问题很简单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如果每个引脚对应一个中断向量是不是很浪费,毕竟使用IO口中断的人也不太多的;
有的芯片有几十条IO口,都这样 ...

可以共用一个中断,但是应该设定几个状态寄存器,就是多几个标志位而已,多占用什么资源?

网友J:
虽然是边沿触发,但是信号在跳变到某个电平后也会维持一段时间吧,这样就可以用读IO口来查询;如果实在是触发信号很短,那你就用不同的端口上的引脚呗。无论如何,在有限的外部中断下,相比一个外部中断对应一个引脚,每个引脚都能触发外部中断这种方式还是极大的提高了灵活性。

网友K:
这个问题应该不是很大   楼主   问题不会很大   静下心来慢慢搞   很简单

网友L(2013-07-28):
最近在用STM8L101F3P这棵IC ,发现同样的问题,在使能同一端口的两个位(PA2、PA3)作为外部中断换醒时,只有其中的一个可以从HALT模式中换醒,而另外一个端口位能够进入中断服务程序,但却不能从HATL模式中换醒,

网友M:
肯定可以区分是哪一个IO口的外部中断,如果不可以ST敢出这样的芯片吗。

网友N(2013-09-16):
读引脚不就行了么

网友N:
每个引脚都有中断标志位那是51时代吧,只有两个外部中断

网友O:
比较简单的问题  进入中断  查一下  不就解决了吗  楼主

网友P:
进中断后再查询一下就可以判断是那个IO了,我就是这么处理的。

网友Q:
怎么查询呢INTERRUPT_HANDLER(EXTI_PORTE_IRQHandler, 7)
{
  /* In order to detect unexpected events during developm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
  */
  EXTI_Sensitivity_TypeDef  Keyexti_Sensitivity_Type;

        /*
         * 我们需要知道的信息是:
         * 哪个引脚,发生哪个中断
         */
        Keyexti_Sensitivity_Type = EXTI_GetExtIntSensitivity(EXTI_PORT_GPIOE);

        switch (Keyexti_Sensitivity_Type)        /* 得到当前发生的是哪种中断类型 */
        {
                case EXTI_SENSITIVITY_FALL_LOW :        /* 低电平触发 */
        //if (!GPIO_ReadInputPin(KEY_PORTE, KEY_2)) {
                //                LED_Reverse(LED_2);
                //        }
                break;
                case EXTI_SENSITIVITY_RISE_ONLY :        /* 上升沿触发 */
          /* 判断是哪个引脚发生外部中断 */
                        if (!GPIO_ReadInputPin(KEY_PORTE, KEY_2)) {
                                LED_Reverse(LED_2);
                        }
                break;
                case EXTI_SENSITIVITY_FALL_ONLY :        /* 下降沿触发 */
                          /* 判断是哪个引脚发生外部中断 */
                        //if (!GPIO_ReadInputPin(KEY_PORTE, KEY_2)) {
                        //        LED_Reverse(LED_2);
                        //}

                break;
                case EXTI_SENSITIVITY_RISE_FALL :        /* 高电平触发 */
        //if (!GPIO_ReadInputPin(KEY_PORTE, KEY_2)) {
        //                        LED_Reverse(LED_2);
        //                }
                break;
                default:
                         break;
        }
}

网友Q:
今晚居然调试了半天只能实现下降沿触发中断,不能实现上升沿触发中断,不知道怎么搞了,怪事啊

网友R:
A,B,C,D,E,这些端口同时只能一个用来作为中断输入,比如PA0,PB0,PC0,PE0等等同时只能有一个作为中断输入,楼主是典型的参考手册没有仔细看的结果!

网友S:
这种方式应该是主流的。

网友T:
呵呵,用了不少厂家的MCU,除了51的寄存器简单外,其他的都比较复杂。

网友U:
进中断   然后分布调试   应该没有难度的  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R:
A,B,C,D,E,这些端口同时只能一个用来作为中断输入,比如PA0,PB0,PC0,PE0等等同时只能有一个作为中断输 ...

没错,是这样的,但是我需要有多个中断口。所以才有这样的疑问。

网友V:
进中断,查询,N多单片机都这样啊

网友W:
我以前遇见过这个问题,如果使用操作系统就解决问题了,全部改为查询模式,每个中断触发一个单独的任务,反正端口状态判断延时也不怕,操作系统会利用这些时间,比中断还简单,需要处理的中断越多,操作系统的解决方式越灵活方便。

网友R:
引用 楼主:
没错,是这样的,但是我需要有多个中断口。所以才有这样的疑问。

楼主可以把中断同时分配到不同的中断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可以把中断同时分配到不同的中断线上!

实际上,我每个IO都需要中断。。。。是计算每个IO的频率,在STM32下实现的很好,现在想节省成本,用STM8S发现悲剧了。。。

网友X(2013-11-28):
时能的 IO 中断口不是很多,扫一下就完了

网友Y:
应该是读引脚的问题吧   楼主

网友Z:
读IO口啊!兄弟!

网友AA:
那就别用.....

网友AB:
要搞清楚人家为什么那么设计,人家是为了你分时处理方便,但是资源只有一个。类似的问题在串口也有,只要你分时使用就可以实现多个串口连接。你要一起进来一个中断肯定是没法处理的,这个都搞不明白啊,看来楼主单片机水平还有待提高。

网友AC(2014-10-08):
学习中正要测试这项功能

网友AD:
有点要求太高了。不可能将每个PORT都作为中断吧

网友AE(2014-12-15):
引用 网友Q:
怎么查询呢INTERRUPT_HANDLER(EXTI_PORTE_IRQHandler, 7)
{
  /* In order to detect unexpected events du ...

编译通不过,在INTERRUPT_HANDLER好像不能EXTI_Sensitivity_TypeDef Keyexti_Sensitivity_Type

网友AF:
这种设计不能说是缺陷,但确实要特别注意。前面很多说进去读IO状态的,这种处理是有问题的。
当第一个IO触发中断,进去读取完IO口状态做完判断后,如果中断返回之前第二个IO口恰好也触发中断,则第二个本来应该触发的中断会被漏掉。
因此要尽可能把中断分散到不同的port上。

网友AB(2015-05-16):
引用 网友W:
我以前遇见过这个问题,如果使用操作系统就解决问题了,全部改为查询模式,每个中断触发一个单独的任务,反 ...

硬件不支持什么也解决不了,单片机也不是不能搞,是要技巧

网友AG(2016-11-27):
8位跟16位单片机普遍都是这样的啊!

网友AH(2018-05-09):
进中断后查询引脚高低电平就行了

网友AI:
在中断中读GPIO口的状态即可知道是那个引脚中断。

网友AJ(2019-05-14):
之前一直用PIC,现在学习STM8 ,感觉芯片设计非常啰嗦,使用一个功能,需要配置很多寄存器。寄存器配置还要注意,很多细节,一不注意就掉坑里。没有PIC设计简单易用,但是价格贵。可能是欧州人和美国人思维差异?

网友AK:
引用 网友AJ:
之前一直用PIC,现在学习STM8 ,感觉芯片设计非常啰嗦,使用一个功能,需要配置很多寄存器。寄存器配置还要 ...

功能强大,所以寄存器就多。不过有现成的外设库,不用再那么麻烦配寄存器了。而且程序看着也整齐易懂~~~

网友AK:
引用 网友A:
应该很容易处理的吧

是的,可以进入中断查询一下,或者在那么多定时器引脚选几个作为输入捕获就可以了,甚至在规划时把不同的中断分配到不同的端口(PA,PB,PC,PD,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