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超声波可以在水下测距离

楼主(2012-11-22):
什么样的超声波可以在水下测距离?
淘宝上卖的十几块钱的超声波测距模块在水中可用吗?
谢谢。

网友A:
损耗大,不可.要改动

网友B:
次声波,声纳!

网友C:
水下用的很贵的,功率大,密封好。

网友D:
厦门大学有一个水声通信实验室,看他们的超声波传感器很大,发射功率要大。价格当然不便宜,他们叫换能器

网友E:
去旧军舰里拆一个得了!

网友F:
普通超声波换能器都不能在水下用,水下有水下专用的,价格非常昂贵,你可以试试用适当的工艺密封常规超生探头,在浅水区还是有机会做到的,深水区的承压设计很讲究,成本在这一块很高昂。

楼主:
谢谢各位,
我就是用在浅水.
想测水下的深度,大概10来米就可以了.
你们觉得这个可以吗?

网友F:
你算算10米水下的压强,密封是不容易解决的。这里的浅水,通常指水深3米以内。

网友G:
这是核潜艇技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