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如何控制固态继电器

楼主(2012-11-22):
各位大哥,我想用51单片机控制固态继电器的通断,一上电为导通状态,触电电流为2A左右,负载电流为500mA左右,想问下如何进行接线啊?单片机驱动固态继电器是直接连还是用什么驱动?我看一般继电器都是用个三极管驱动,这种固态继电器是如何和单片机相连的呢?负载为控制USB线的通断,这是属于电阻负载还是电容、电感负载呢?需要在输出端接保护的器件么?

楼主:
请各位大哥指教啊!在线等哦!

网友A:
需要加三极管的,一般51单片机IO口输出电流有限,常为10mA,加三极管以增加驱动能力。USB线常为阻性负载,有条件的话,可以加一个压敏电阻,当然需要考虑其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B:
嗯  加个三极管 驱动继电器

网友C:
题目要取成:
如何用单片机控制USB线的通断
或者更加准确些:
如何用单片机控制USB线电源的通断
或者
如何用单片机控制USB线的信号的通断

网友C:
如果是控制固态继电器,灌电流的话,一般单片机的管脚可能是可以直接驱动的。看一下光耦端需要的电流是多大,并自己测试一下。
有些工业级别用的固态继电器,是24V驱动的,那就要用三极管或者7407增强驱动能力了。

网友D:
若5V的继电器,电流小可以考虑使用MCU直接驱动,其它的继电器则要使用三极管或者MOS来驱动

网友E:
也可以用uln2003驱动,他有500MA电流

网友F:
我个人认为驱动继电器用ULN2003比较合理,1来驱动电流够用,2来稳定性能好
另外在继电器的布线上最好要和单片机的晶振保持距离,以前就吃过这样的亏。
继电器的引脚在画封装时要注意标注,有的不是双向导通的,有固定的VCC端。

网友G:
没有错,高度同意11楼,用ULN2003或者ULN2803电子继电器,比较好,可以减少继电器对电路的影响,有时候,继电器ON/OFF会导致MCU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

网友H:
固态继电器控制USB的通断?固态继电器一般是可控硅输出啊。

网友I:
高度同意13楼。
是啊,控制USB的通断用固态继电器不行。

网友J:
当然要加驱动了,那么大的电流IO提供不了

网友K:
负载为控制USB电源的通断,直接用三极管或场效应管不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L:
这个我弄过,元件的电气特性一定要仔细看看~一般情况下,mos管的驱动电流大于继电器控制电流的3倍比较安全了,当时的继电器输出的是220V,30A.

我当时用的是mos管驱动,前端接个反相器,开机的时候固态继电器就处于断开状态,也可以用三极管反向,不过麻烦点~
1# mtl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