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关于LTC3787的升压设计问题

楼主(2012-11-22):
请问有谁用过LTC3787的片子吗?我想请教几个问题,我用此片子做12V转28V,为什么空载的时候片子都很烫,我的原理图是参照的LTC3787资料上的28V,8A输出的电路。根据资料上Ith应该稳定在1.2V,且VFB为1.2V为宜,我的电路ITH始终不为1.2V,且片子发烫一段时间滞后,ITH的电压小于0.4V以后,看资料上芯片会自动关闭,当小于0.4V以后我的电路输出就只有11.59V(即芯片关断),此时VFB上的电压也很小,所以导致输出只有11.59V。我不知道为什么空载都要发热?希望各位有经验的指点指点!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836625592/QQ/WinTemp/RichOle/NI%7BISTM72W@FX~7NJX_$J3V.jpg

楼主:
回复 楼主:

K$05{FG_)CP[_M4M@]7`PMP.jpg (92.42 KB )

网友A:
这种问题,觉得仔细看几遍规格书,仔细检查一下自己的板子,就应该能解决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