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的总线与SDRAM 和FLASH 间的连线不少到是蛇形走线

楼主(2012-11-22):
arm的总线与SDRAM 和FLASH 间的连线不少到是蛇形走线,是出于平衡电阻考虑?

请详细说明下!
在这版块应该没错吧!

网友A:
蛇形走线是为了等长,等长是为了阻抗控制。
不过,SDRAM和Flash要求不高,不做也基本没什么问题。

网友B:
等长可不是为了阻抗控制,为了保证传输延迟一致。理论上来说,传输线阻抗跟长度没关系,长度主要影响衰减和延迟。

网友A:
OO讲的正是

楼主:
和电容性触摸按键有点类似、、、、

网友C:
为了等长,不过 flash 一般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