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请听这个声音,能否测量它的基频及谐波组成?

楼主(2012-11-22):
这样的一个噪声是从我的一块DA板发出的干扰,我实在不知道这个声音从哪里来的所以想请大家判断下这个声音的频率等参数。
疑问: 1 听声音能否判断出大概的频率,这个声音明显是重复的周期信号。
          2  如果是6HZ左右的信号,那他的FFT是否干扰频率主要分布在N*6HZ;(N为奇数),是否意味着我如果在DA输出端接个合适的隔直电容和电阻构成一个高通滤波器就可以把这个干扰去除?声音是AAC格式的,不方便的我来转换下
谢谢

楼主:
MP3格式的音频

网友A:
用耳听可以判断频率,实际上就是音高。但普通人若不是用基准音(如音叉等)进行比较,很难确定频率(音高)。钢琴调音时一般也是需要音叉来确定音高的。
用示波器也可以判断频率,而且比用耳听准确。

6Hz是听不见的。

楼主:
用GOLDWAVE做了个测试,如下图,看不大懂:最下面的小数字分别是6 ,11 ,23,47,94,187,375,750,1K,3K,这是否就是信号的频谱?疑问:
1 干扰从哪里来?
2 基频率是多少?是6HZ,还是梯高度最高的47HZ,不明白请指教

网友B:
电脑测频率的软件太多了。

楼主:
6HZ是我的耳朵听到那个声音的重复频率(1秒重复6下),原以为这个频率就是信号频率仔细想了下不对,6HZ耳朵是听不到的,用软件分析的结果如下图,最下面的小数字分别是6 ,11 ,23,47,94,187,375,750,1K,3K,这是否就是信号的频谱?
2 :纵坐标轴代表什么为什么是0到-100;这个信号在纵轴的范围为什么最多才到-70左右?请指教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补充,程序操作DAC时才有这个噪声,程序不运行是DAC输出没有这个噪声。如果干扰的话,会和程序运行相关吗?不是很理解请教大家!

网友C:
之前用过声校准仪,还有声音频率计(专业名字忘了),可以测试声音频率。

人耳没你要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