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力线载波模块在工厂环境使用问题

楼主(2012-11-22):
在网上购买几块现成的电力线载波模块,刚开始在办公楼内用还好。一拿到工厂后就极不稳定,丢包或者干脆不通。厂家说工厂干扰太严重,不通的情况可能是收发双方用的是不同相的电造成的。请问高手们怎么看?谢谢!

网友A:
中国的电网污染太利害,96年做过产品,也是办公室蛮好,一到车间就玩完.
不同相可在相间并一个电容.但作为产品,你不能要求用户也这么做.

网友B:
工厂干扰太严重, 的确状态不乐观.
另外这个 电力线载波模块 也做得不好.

楼主:
谢谢两位的热心回答,再请教楼上帮忙推荐一款电力线模块。谢谢!

网友C:
在工厂环境用电力线载波通讯是不可行的,没什么可推荐的。工厂环境的干扰非常严重,走线通常又没有限制,应该布专线解决。

网友D:
我已前公司的模块在抗干扰方面就做得很好。你可让他们给你一块DEMO板测一下试试。弥亚微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采用CDMA扩频+QPSK调制+时分增强+过零检测。比市面的一些直接把信号进行FSK调整的模块,抗干扰能力大大提升。因为扩频技术本来就是用在高噪声环境下还原信号的。而PSK是调制方法中抗干扰最好的。过零检测是因为通过我们的测试,电力线在过零点上的噪声是最小的。
同类的芯片,你也可以试试福星晓程的,他们是CDMA扩频+FSK调制+FFC前向纠错+过零检测。
至于这个行业的老大哥,东软,因为抗干扰方面做得不好。他们只做了CDMA扩频+FSK调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