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元以内的ARM 芯片有哪些?

楼主(2012-11-22):
5元以内的ARM 芯片有哪些?
有知道者献上

网友A:
我也想知道。$5,就用过一些

网友B:
拭目以待。

网友C:
stm32系列的低端产品也就5元多一点吧

网友A:
如果带CAN能做到5元,还是给力的,关键芯片还要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32系列的低端产品也就5元多一点吧

没那么便宜哦,我买都10多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带CAN能做到5元,还是给力的,关键芯片还要稳定。

版主,这家伙不是来买芯片的,是来打广告的。
标题党。。

网友A:
哦原来如此,江湖险恶,差点又被忽悠

网友E:
5USD 的比较多。  5RMB 的都是低端的了。

网友F:
看看nxp M0芯片怎么样!

网友G:
怎么可能呢?:funk:

网友H:
NXP  LPC1100 可以做到5RMB

网友I:
新唐的mini51系列,有5RMB以内的。

网友B:
nxp的最新的cortex-m0+ ,lpc800有的也可以到5元,但是 8个pin,2k flash.

5元   ,  到底是不含税的,还是含税的,上面的都没说清楚,之间有17个点的差别哟。

网友J:
哇 这么便宜 :Q

网友K:
这么便宜

网友L:
这么便宜,买个试试,我用的是stm32103

网友I:
我说5元以内,都还是非常保守的,实际上再砍20%都没有问题,17个点的税算什么。

网友M(2012-12-22):
STM32f051据说批量到5元了 c8t6带CAN 价格不知道。  零售要贵几块。

楼主(2013-01-25):
引用 网友I:
新唐的mini51系列,有5RMB以内的。

新塘的ARM 稳定性怎样?好似很少用

网友N:
芯唐和NXP的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