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PCB的问题

楼主(2012-11-22):
我画PCB是个菜鸟,公司另外一个小伙比我画得好。但是,一般画PCB布线,都先画地线,再布电源线,最后布信号线。那个小伙别具一格,最后布地线。我问他理由,他说:地线面积大,最后要铺地,有多个过孔也没关系。信号线就1根,如果过孔多了,信号会衰减。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请各位大侠指点指点,斧正一下。谢谢!

网友A:
过孔不宜过多

楼主:
谢谢!那地线应该先布还是后布?

网友B:
地线可以最后布,但是要整体把握好  留出响应的位置

网友C(2014-06-20):
设计过程中应该尽量减小过孔,过孔多会造成信号的干扰变大

网友D:
地线最后铺,做法是对的,但是不说明地线是最容易走的,反而是地线最不容易走,最重要,地弄不好,一切白搭,特别是高频电路,地线走不好,全盘皆输。个人觉得正确的布线概念是——先走信号线,心中装着地线,最后综合考虑,走地线。地线过孔多少的说法不具体,一般来说是过孔越少,寄生电感越小,但是对射频电路,很多时候照顾“回流”长度,可能宁愿用过孔,也不走线。

网友E:
受教了!一般都是随便布线!不分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