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07发送内容不全

楼主(2012-11-22):
处理器为STM32F207,我的串口1初始化正常,其向PC上串口发送, printf("\r\ntest gprs start\n"); 调试助手正常。但是,我用调试助手向串口发送数据,却总是收不全,而且每次收到的不一样?为啥?我觉得我尽可能解决了好多问题。
不过,我不想让每次收到的数据都挨着,所以加了个换行语句USART_SendData(USART1 ,0xA);结果就不行了!

while (1)
    {
        /* 等待USART1接收数据完毕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 USART_IT_RXNE) == SET)
         {
             /* 向串口发送接收到的数据 */
    USART_SendData(USART1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短延时,保证收发稳定性 */
       for(i = 0; i < 500; i ++);

    USART_SendData(USART1 ,0xA);
    for(i = 0; i < 500; i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IT_TXE) == SET);
   }
  }

我发送的是abcdefgfgdfgdfgdfgdfgdfgdfg,但是收获结果为:
abcd
abcd
a
abcdefg
abcde
abcd

abcdefg
a

请问为啥?谢谢

网友A:
1.LZ表述不大清楚
2.用示波器来看

网友B:
/* 短延时,保证收发稳定性 */
恐怕就是这个 保证收发稳定性的操作导致数据的丢失

楼主:
我把延时加长为2500、5000,更不行.原来不加这个换行语句时,板子接收串口发来的数据还是很正常的.只是数据总是练着收,不好看,我加了这个换行,就老是收不全了。为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