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6722直接替换pic18f6720后有哪些注意事项?

楼主(2012-11-22):
原来用的pic18f6720,现直接替换成了6722,硬件电路没变,软件没变,但是系统工作时功耗却高了很多,6722的datasheet中却说采用新的低功耗技术,6722替换6720有哪些参数要重新设置的吗?

网友A:
1、首先看IO
2、其次看熔丝位
3、然后看工作电压
4、再次看各个特殊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