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食] 聊聊 粥 的做法。

楼主(2012-11-22):
最爱喝的是老家用大锅熬的玉米粥。
在煤气上,用同样的原料也做不出同样的味道了。

楼主:
关于 粥  , 大家有什么好的做法呢?

网友A:
只会吃,不会做;P

网友B:
一粒老鼠屎  成就一锅粥

网友C:
煤气上一样可以做的好吃,关键是原料要新鲜,小火慢炖,可以将火压到最小,然后用报纸把火炉和锅都围盖起来保温着烧,嫌麻烦就用砂锅。大锅熬出的粥之所以好吃就在于保温性相对更好,知道了这个原因就应该有对策了。

网友D:
哇,所谓的粥啊,我老家有一种。
海虾粥:
主材料:新鲜海虾、鳗鱼、马鲛鱼丸、瘦肉片、大米。
配料:姜丝、芹菜粒、冬菇丝、炸蒜茸、炸方鱼、炸葱油、鱼露和冬菜。
做法:先制作配料,然后煲出一锅白粥,待粥有胶质的时候,即已经七成熟的时候,放入海虾等,再煲煮5-6分钟即可。
配料中炸蒜茸、炸葱油、都要在煮粥前制作,最难找到的是鱼露,要用新鲜的鱼滤出鱼油、煮制。没有的话用一般的食盐也可以。

网友E:
关键是用小火,熬上几个小时,就好吃了

网友F:
粥 是熬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