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做电子工程师好还是做单片机工程师好

楼主(2012-11-22):
我是2012届的电子专业的毕业生,现在在一家公司做电子技术员。现在很迷茫,以前在学校很喜欢单片机。现在不知道到底是做单片机前途大一点还是弄电路设计的前途大点,请前辈们指导,谢谢了!!不知道若干年后单片机工程师和电子工程师之间的差距如何。

网友A:
晕  又是前途
给你三个字:别浮躁

网友B:
做最喜欢的, 别犹豫.

楼主:
不是浮躁啊,只是出入社会,不知道行业前景。所以问问。求解。
这社会很多事不是自己喜欢就行了的,也要考虑以后啊

网友C:
去做单片机吧

网友D:
就普通的嵌入式应用而言,
软件硬件无明显区别,

网友E:
做为电子工程师来说,单片机是必须掌握的基本功(除了搞电源的)。
尽量不去带碰操作系统的。
搞操作系统的,电子出身的可搞不过纯软件出身的。
并且还得时时跟上操作系统的发展。
我用十年前的硬件技术照样可以完成项目,但软件就不行了,得时时充电更新。
年轻的时候还好说,年纪大了会很吃力。
硬件技术更新缓慢。
但千万不要把出个什么新芯片,当作技术更新。

hao
说的好
说的好啊 真好

网友F:
两条路其实都不太好走!:sleepy:

网友G:
做人好 还是 做男人好?

网友H:
感觉做什么都一样呢!那就做自己喜欢的吧!没啥差距不差距的,无非就是将来职位发展什么的。做自己喜欢的就好!

网友I:
我有点儿不太明白,电子工程师与单片机工程师有什么区别????????
干的活还不都一个样子的。。。。

网友J:
是啊,我也是12届毕业,同样的问题,现在是做硬件检测,维修等,在公司基本打酱油。。

网友K:
做的好,做什么都有前途
做的不好,做什么都没有前途
所以,做自己喜欢做的,这样做得好的概率大

网友L:
非常赞同10楼的看法,深有同感.

网友M:
做喜欢就就好

网友N:
ucos这个操作系统还是最好去学学,如果要做软件的话

网友O:
回复 网友E:
赞一个基本功和操作系统!

网友P:
一朋友去ZLG做单片机,出来之后找工作以为挺简单,其实相当困难,单片机工程师正面临淘汰。如果二选一的话,建议电路设计吧。

网友Q:
做系统工程师最好

网友R:
一般院校的本科生到大公司去比较难搞研发,多数只是做测试而已,会点51单片机就迷茫了,也许楼主该看看华为的硬件工程师的应聘标准,也许不是最好的标准,但是值得参考。有时间你可以看看社区里程序匠人写的杂文,里面有楼主想要的答案。

网友S:
现在的电子工程师已经完全包括了单片机的内容,你把电子工程师和单片机这两个定义都看得太狭隘了。

如果你参加一个系统设计,你就会发现,没有处理器的板子少之又少,相反地,电路板可能早就设计加工完了,就是软件开发进度跟不上,项目里绝大多数工作是软件,而且这种板子占的比例越来越多。

如果你说自己是个电工,却不会C语言,那你可以转身走了,大多数公司用不了你。能举出不用处理器的行当,恐怕很难了。如果説你选择做模拟工程师,我还能理解,如果接触到数字,就离不开处理器、软件。

个人认为,踏踏实实、优质高效地完成本职工作,然后从中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向去钻研学习,争取参加项目组,这是进阶的第一步。

网友T:
单片机工程师也是电子工程师啊

网友U:
顶一下9楼。。

网友V:
反对10楼,我做硬件,遇到问题毛了就看反汇编,搞OS的就瓜在那里了。
搞电子和搞单片机是一样的,单片机是电子的子集,楼主需要先搞清概念,才看得清前途。

网友U:
顶一下9楼。。
引用 网友U:
额,我是顶10L,搞电子、单片机都是偏向硬件,上一个操作系统就复杂好多了哦啊,真佩服一些软硬通吃的牛人

网友U:
32# NE5532 用C语言开发?出问题那汇编变得那么多从何处查呀?直接分析C语言源程序不一样吗?

网友V:
是一样的啊,前提是C正确的翻译成了汇编,汇编指令对应唯一的机器行为,C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看C不能解决一切问题。

网友U:
35# NE5532 嗯,懂了,只是看汇编好麻烦。。

网友V:
呵呵,又没喊你天天看,出问题,有必要的时候才看了。

网友W:
**自己的兴趣爱好最好,其次这俩个好像差别不大,工程师都要学的。。

网友X:
都没前途,转行吧

网友Q:
是一样的啊,前提是C正确的翻译成了汇编,汇编指令对应唯一的机器行为,C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看C不能解决一切问题。
引用 网友V:
确实,解决问题的时候要去看汇编。
  顶

网友Y:
19楼说的不错...

网友Z:
搞技术的悲惨男

网友AA:
34# blueshwu 反汇编很重要,比如我需要在STM8+COSMIC里面根据PC_IDR(PC端口的输入寄存器)的低4位的值得出键值来。
下面这样的做法是错误的(BITx相当于1<<x)
switch(PC_IDR&(BIT0+BIT1+BIT2+BIT3))

{
    case 0xff:
Q_SIG(me) = KEY_NO;
        break;

    case ~BIT0:
        Q_SIG(me) = KEY_UP_TG;
        break;

    case ~BIT1:
        Q_SIG(me) = KEY_DOWN_TG;
        break;

    case ~(BIT0+BIT1):
        Q_SIG(me) = KEY_CLEAR_TG;
        break;
……
    default:
        break;
}
结果所有的按键点击事件,都被分发到了default:下了
看了反汇编的实现过程,发现是将PC_IDR的值和0x0F;相与后跟一些双字节的数据
进行运算。然后才想起来,貌似8位机里常数是双字节的。在以前的应用中没有这样的
取反所以没有出现这个问题,等在这里取反后~BIT0得出的不是0xfe而是0xfffe。
所以case后面跟的常数需要和0xff相与才是我想要的单字节的数值。
如果没有反汇编,不知道我要瞎弄多长时间才会想起这个常识来呢

网友U:
43# chenbb8 STM8没接触过呢,初学51,我写键盘程序经常用的是
#define NOKEY  0xff
#define KEY_WOBBLE_TIME 30 //去抖动时间(待定)
#define KEY_OVER_TIME 300 //等待进入连击时间(待定),该常数要比正常 //按键时间要长,防止非目的性进入连击模式
#define KEY_QUICK_TIME 150   //等待按键抬起的连击时间(待定)

uchar keyscan()
{

static uint KeyTimeCount = 0;

static uint KeyOverTime = KEY_OVER_TIME;

static uchar KeyTemp = NOKEY;

static uchar LastKey = NOKEY;

P1 = P1|0x03; // 0000 0011

KeyTemp = P1&0x03;

if(KeyTemp == 0x03)//无按键按下

{

KeyTimeCount = 0;

KeyOverTime = KEY_OVER_TIME;

return NOKEY;

}

else//有按键按下

{

if(KeyTemp == LastKey)//不是第一次按下

{

if(++KeyTimeCount == KEY_WOBBLE_TIME)

{

return KeyTemp;

}

else

{

if(KeyTimeCount > KEY_OVER_TIME)

{

KeyTimeCount = 0;

KeyOverTime = KEY_QUICK_TIME;

}

return NOKEY;

}

}

else//是第一次按下

{

LastKey = KeyTemp;

KeyTimeCount = 0;

KeyOverTime = KEY_OVER_TIME;

return NOKEY;

}

}
}

其中KeyTemp = P1&0x03;读取键值一直用着挺好呢、、这个程序也是从二姨家找的:lol

网友U:
为什么直接从记事本里复制过来缩进就没了?

网友AA:
45# blueshwu 想要恢复缩进的话,如果是keil 编译器的话就在edit-configuration-editor-c/c++ files下选中insert space for tabs。
我在43楼的程序是为了统一的状态机框架QP_NANO中的FSM分发器服务的,并不是完整的按键状态机。这里的目的是根据按键的状态,产生不同的信号来驱动Q_FSM框架。
你的程序中并没有出现取反的情况,而是直接使用P1寄存器中的值来代替键值。
假设你的程序中P1^0 == 0代表UP键,即需要定义宏#define KEY_UP 0x02
P1^1 == 0代表DOWN键,即需要定义宏#define KEY_DOWN 0x01
但是如果为了可阅读性,定义成下面的样子的话
#define KEY_UP  ~BIT0
#define KEY_DOWN ~BIT1(为什么说这样子会有可读性呢?如果硬件连接上是将按键接到了P1^4 5上难道还是这样用一个数字来代替么。。。)
并将uchar keyscan()修改成unsigned short int keyscan();
通过if(keyscan() == KEY_UP)来判定的话一样是错误~~

网友AB:
只要用心、、都很好的

网友AC:
电子工程师,多是指搞相对简单的硬件,单片机工程师,是搞一些相对简单一点的软件,
搞操作系统的,电子出身真的搞不过纯软件出身的,

我本人就是搞单片机的,现在想搞搞操作系统的,没机会也没什么方向,电子工程师一开始会比较吃苦,越老会越吃香一点,做技术的,年龄来了是不能再去一线上拼的了

网友AA:
48# 旭日东起 为什么搞不过……
卓越上那么多的书可以自学,除非一点点的业余时间都没了,一下班就是要呼呼睡觉去的那种

网友AD:
我觉得楼主所说的电子工程师是指硬件工程师
单片机工程师是指单片机软件工程师

反正我第一个公司做开发硬件和软件就是分开的
硬件工程师的几乎清一色对单片机软件一窍不通
而我们搞软件的对硬件都懂(某些方面比硬件工程师更牛也是很正常的),只是平时不用焊板子等需要动手的工作,纯写代码,慢慢慢慢动手能力会越来越差。

现在工作的公司,大体差不多如此分工,硬件工程师还是对软件一窍不通,而软件工程师是方案总体的设计师,负责设计硬件原理图+写代码。出了问题解决的话不管是硬件软件问题都归我们管,硬件的感觉就是打杂的,焊板子、测试等等。
两家公司都是有专人画PCB。

这样分工细有好处也有坏处,但是只要这样分工的,肯定做软件学到的东西要多很多,待遇也很高。

所以楼主主要还是要先弄清楚公司这俩职位的分工,因为各个公司虽然职位名称一样但具体工作内容也可能会差别很大。了解具体工作做什么,然后结合自己的爱好兴趣,并考虑发展前景,做出你的选择吧。

网友:
做喜欢的!前景都那样,做精了就好了

网友AE:
其实我想知道 现在找工作就楼主说的这种,应聘的条件都是哪些啊? 非要参加电子设计大赛吗? 我也是电子工程学院的2012年的毕业生,但是我保研了,所以不太清楚到底找楼主这种技术员,需要有什么样的技术才能被录用,也正好我这研究生期间学习一下,我本科生的单片机 C语言学的就不好,也没参加过大赛。

楼主:
主要还是想自己以后当老板,哈哈,用自己的技术,在找人弄市场。所以才纠结的,
这年头,只有个自己打工的才能赚钱啊。

网友AF:
在做硬件开发中熟知软件控制流程。

网友AG:
十楼说的不错

网友AH:
电子工程师就包含单片机工程师.楼主要明确要做什么,对它是不是真的有兴趣,否则进步很慢.

网友AI:
其实两个有一定联系的 少一个都能做好一个项目

网友AJ:
总是在坛子里看到这此贴子,郁闷!

网友AK:
引用 网友AJ:
总是在坛子里看到这此贴子,郁闷!

  很正常 迷茫的时候想听听别人的意见  虽然不一定会影响自己的抉择

网友AL:
引用 网友AD:
我觉得楼主所说的电子工程师是指硬件工程师
单片机工程师是指单片机软件工程师

你公司的软硬件分工很奇怪,一般是硬件工程师是项目负责人。你公司做什么产品的?

网友AL:
版主阿南说,不要搞单片机,要搞电子就去搞arm+linux或去搞射频。

网友AL:
引用 网友AD:
我觉得楼主所说的电子工程师是指硬件工程师
单片机工程师是指单片机软件工程师

也可能是你公司的硬件太简单了。

网友AM:
引用 网友E:
做为电子工程师来说,单片机是必须掌握的基本功(除了搞电源的)。
尽量不去带碰操作系统的。
搞操作系统的 ...

不会吧,我也是2012届毕业生,专业是电气工程与自动化,主要学的也是单片机,我现在在学ARM7嵌入式系统(ucos_II系统,也算是操作系统),难道不好吗,做不过那些学纯软件的吗?

网友AD:
引用 网友AL:
你公司的软硬件分工很奇怪,一般是硬件工程师是项目负责人。你公司做什么产品的? ...

第一个公司做音响,譬如DVD,Airplay,DLNA之类的。
第二个公司做电子秤,血压计,计步器。。。硬件很简单,都是软件工程师来画原理图。

网友AN:
毕业一年的飘过,感觉做自己喜欢的就好,就怕就是两样都想学,两样还都学不好。

网友AO(2013-03-08):
过段时间你会发现会啥软件,会啥芯片的,根本没什么,
会用电阻电容电感才是真的猛,不过现在集成时代,机会不多了。

网友AP:
引用 网友E:
做为电子工程师来说,单片机是必须掌握的基本功(除了搞电源的)。
尽量不去带碰操作系统的。
搞操作系统的 ...

说的有理,没白来!

网友AQ:
最好是能搞点高深的,别浪费最有力的时光,呵呵

网友AR:
硬件、软件都重要,如果可以两样中的任一都不要放弃。

网友AS:
其实路就在自己脚下,别犹豫,做自己喜欢的。。。

网友AT(2013-06-09):
两者之间都是联系的,未来两年内都须学会,.,现在有可能分工不一样,所以时间上就不一样,选自己喜欢的**下去.3-5年.OK

网友AU:
单片机很快就会做到尽头,毕竟不是特别深的技术,电路(至少基本的电路)是作为一个基本功,因为你做项目不可能只让你设计个单片机,外围没啥外设的。所以两者相辅相成,除非你碰操作系统,否则单片机跟电路设计分不开。

网友AV:
赞同上面说的,单片机和电子工程师没有啥太大区别,干的都是一个活!

网友AW:
都挺好,单片机属电子的子集,电子接触的知识面广,感觉电子学得也还行的话就往电子工程师方面发展,

网友AX(2013-07-25):
蓝牙计步器有接触的吗?

有意向请联系我:136 7017 7276(邹工)

网友AY:
都是苦逼的IT男。。。

网友AZ:
两条路如果进了航道那就好。进不了就是打酱油

网友BA:
两者均行,自然更好。

网友BB:
菜鸟飞过..

网友:
菜鸟飘过了

网友BC:
行行出状元,看你怎么做,事在人为……

网友BD:
引用 网友J:
是啊,我也是12届毕业,同样的问题,现在是做硬件检测,维修等,在公司基本打酱油。。 ...

老兄,你现在怎么样

网友BE:
引用 网友E:
做为电子工程师来说,单片机是必须掌握的基本功(除了搞电源的)。
尽量不去带碰操作系统的。
搞操作系统的 ...

说的好

网友BF:
做的好都差不多,主要是兴趣。

网友BG:
兴趣还是蛮重要的。。。。。

网友:
不管是哪路,学好都是牛人!当然兴趣也重要!

网友BH:
10楼说的好

网友BI:
力挺10楼

网友BJ(2013-09-30):
都不好做啊。

网友BJ:
想做好很难,社会都普遍太浮躁了。

网友BK:
引用 网友J:
是啊,我也是12届毕业,同样的问题,现在是做硬件检测,维修等,在公司基本打酱油。。 ...

多少钱1月?

网友BL:
两个都做

网友BM:
搞数字电子的三块基石是MCU(单片机)、DSP和可编程逻辑器件,电子又有模电、数电之分;还可分为强电(工业,电力)、弱电(娱乐电子,这个很重要、控制,测量等)

网友BN(2014-01-12):
哦,学习充电来的

网友BO:
引用 楼主:
主要还是想自己以后当老板,哈哈,用自己的技术,在找人弄市场。所以才纠结的,
这年头,只有个自己打工的 ...

还没学会跑路就像学跑步了……

网友BP(2014-03-23):
引用 网友J:
是啊,我也是12届毕业,同样的问题,现在是做硬件检测,维修等,在公司基本打酱油。。 ...

  同病相怜。。。相见恨晚。。

网友BQ:
兴趣导向。

网友AV:
说个实话单片机工程师和电子工程师我觉得没有多大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