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在linux系统中能使用PADS,protel99se,AUTOCAD,等软件不?

楼主(2012-11-22):
想学LINUX,所以想把电脑的系统给改掉,不知道
在linux系统中能不能使用PADS,protel99se(Altium Designer)或者,AUTOCAD。
要是能使用请问使用哪个版本的?

其他的电子类的软件呢?能使用不?例如Multisim等等。

楼主:
刚刚在百度查了一下,说是不能,是不是啊,我打算装个虚拟机

网友A:
虚拟机下的装个windows系统倒是可以的.
不能, 这些软件都是 WINDOWS 平台的

网友B:
大哥,你到底是整硬件的,还是整软件的?
专注的人,比较值钱哈。

楼主:
5# brandnew 呵呵,我只是想了解下这个。

网友:
装虚拟机吧,学Linux用虚拟机就够!

网友C:
转个虚拟机 这个就能实现了

网友D:
用虚拟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