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2-11-22):
如下图为霍尔计数电路,请问里面10K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UGN-3501T霍尔传感器组成的计数器电路图
由于UGN-3501T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它能感受很小磁场变化。因而检测黑色金属的有无。我们利用它的这一特性可制成计数装车。当钢球滚过霍尔传感器位置时,传感器输出一个峰值为20mV的脉冲,此脉冲信号经μA741运放放大后驱动2N5812三极管,使之完成导通、截止过程。把计数器接于2N5812输出端即可构成计数器。

网友A:
这个图,正负输入没有标,电源没有标,真是的。

楼主:
不还意思,是从网上拿来的,教程上也没标
在google上搜了一下,这个电路都没有标
https://www.google.com.hk/search ... iw=1366&bih=596

网友A:
如果是反向放大器,这个电阻一般可以去掉。
在这里无非是想让运放的正负输入直流偏置电阻一样大,输入漂移的影响小。
但是实际上,去掉这个电阻,漂移更小,因为直流增益是1。
加上这个电阻,反而漂移更大,对输入漂移的直流增益是470/11了。
具体的,你要仔细研究一下运放的参数。

楼主:
非常感谢。
有人说是“维持闲时电平,避免震荡”,这个您怎么看?

网友A:
没有这么复杂,无非是输入的RC高通滤波。
这个电路太老了吧?
霍尔计数,直接直流耦合就可以了,还要放大吗?目前有直接输出高低电平的霍尔传感器。

网友B:
10k是霍尔信号负载

楼主:
这是传感器的教材上给的一个电路,确实老了点
就是想弄明白一下。模电的东西太薄弱了

to楼上朋友:霍尔传感器输出为什么加一个10K的负载呢?直接接放大器不行吗?谢谢

网友B:
漏了一个重要的——741偏置

网友C:
新人报到,顶一下

网友D:
进来学习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