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上电源正极,再上电源负极,DSP就会烧

楼主(2012-11-22):
在给DSP上电时,如果我先上电源正极,再上电源负极,DSP就会烧

楼主:
而且一直烧的是模拟电源3.3V端口。

网友A:
先上电源负极呢?

网友B:
对啊,再上电源正极

楼主:
这样的话DSP就不会烧了。

网友C:
还有这么奇怪的问题呢?

网友D:
没见过,是不是哪里接反了呢

网友E:
真的很奇怪啊,楼主还是再查查

网友F:
不都是线接好了,开电源的时候同时上电吗?

网友G:
你先上正极,再上负级,这个操作本身就是错误的.

网友H:
木有这样的道理,应该先上哪个都可以,一定是硬件上存在不对的地方

网友H:
或者你电源有高压静电

楼主:
哦,知道了,多谢啊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I:
还有这种情况啊第一次听说啊

网友J:
不是吧 是不是楼主把电压弄错了?

网友K:
查一下地线,和电源的负极是否形成回路!

网友L:
觉得电路可以有问题,有可能那里有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