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I-TECH C 怎么与 PSOC designer 5.0一起用啊!

楼主(2012-11-22):
请教,HI-TECH C 怎么与 PSOC designer 5.0一起用?

楼主:
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现在免费的只有ImageCraft了,楼主一定要用HI-TECH C 吗?

网友B:
安装 HI-TECH C for the PSoC Mixed-Signal Array 安装包,安装完毕就可以在 PD5.0 的 Project-->Setting-->Select C Compiler 选项框里找到 HI-TECH 选项了。

至于安装包,自己网上搜一下吧,不好找了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