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问题

楼主(2012-11-22):
选择了simulator后CCS还要进行什么配置才能进行脱离硬件的仿真?

楼主:
CCS如何才能支持C++的容器、队列

楼主:
struct queueLK{
struct sNode *front; /* 队首指针 */
struct sNode *rear; /* 队尾指针 */
};
queueLK PixelQueue;
CCS报错 error: identifier "queueLK" is undefined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这个没有遇到过,帮顶一下,:)

网友B:
queueLK PixelQueue;是C++下得写法。

网友B:
换成struct queueLK PixelQueue;就可以。

楼主:
楼上一语点破啊

楼主:
20分都给你了

网友C:
路过学习了,这些都是细节,需要注意了!

网友D:
struct queueLK{
struct sNode *front; /* 队首指针 */
struct sNode *rear; /* 队尾指针 */
};
queueLK PixelQueue;
CCS报错 error: identifier "queueLK" is undefined
这是为什么呢??
引用 楼主:

正确的定义应该是 struct queueLK PixelQueue;

网友E(2013-06-06):
引用 楼主:
CCS如何才能支持C++的容器、队列

请问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