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悲剧的STM8S

楼主(2012-11-22):
我用STM8S105来做灯光控制,开始没有详细看过说明书,样片回来后调试程序,但在接收250K/S的485信号时一直出问题,开始以为是噪声引起,我清了噪声与清误位后,比原来好用了一些,但时常还是导致另一些意想不到的错误.今晚再看了手册,居然发然STM8的串口速率最大只支持1Mbit/s,这第说最大波特率只能128000/S,天呀,什么芯片呀,STM32都有4.5Mbit/s

网友A:
ST的最新产品F0系列或许可以

网友B:
我用STM8S105来做灯光控制,开始没有详细看过说明书,样片回来后调试程序,但在接收250K/S的485信号时一直出问题,开始以为是噪声引起,我清了噪声与清误位后,比原来好用了一些,但时常还是导致另一些意想不到的错误.今晚 ...
引用 楼主:

我用STM32来做灯光控制,开始没有详细看报价单,样片回来后调试程序(此处省略三千字)后来采购说成本太高,受不了.今晚再看了报价单,居然发然STM32的价格15块钱,天呀,什么芯片呀,STM8都有一块五的。

网友B:
我买了个IPHONE,开始没仔细看功能说明书,拿到手后玩了几天,突然停电了,才发现没有手电筒。
天呀,什么破手机,居然没有手电筒功能,连我的一百块山寨机都有手电筒。

网友C:
楼上不带这样的……

网友B:
呵呵,开个玩笑,stm8和stm32本来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怎么能放一起比呢。
stm32一般72MHz,比stm8快好多,波特率高才是正常的。

网友D:
我买了个IPHONE,开始没仔细看功能说明书,拿到手后玩了几天,突然停电了,才发现没有手电筒。
天呀,什么破手机,居然没有手电筒功能,连我的一百块山寨机都有手电筒。:lol

网友E:
你说的串口是哪个串口?如果是是SPI,速度非常快,如果是I2C速度就不太行;如果是USART速度不会很快的;还有,这和你的通讯距离也有关系;

楼主:
我是用USART,通信距离只有20CM呀,中断我只开接收中断,别的都没有开,但总是有中断进来,而且在128000是误码率还挺高的.请问香水版主,这是不是芯片问题呀?

网友E:
居然发然STM8的串口速率最大只支持1Mbit/s,这第说最大波特率只能128000/S;
STM8串口速率最大只支持1Mbit/s;这个1Mbit/S就是波特率啊;
如果你一定要跑很快的速度,你可以加中继试一试,不需要专用的器件,普通74LVC系列就行的;74LVC2G14;

网友F:
4楼幽默
如果距离较短,你可以使用SPI
但是别指望再高级自行车有汽车的速度

网友G(2013-02-12):
"居然发然STM8的串口速率最大只支持1Mbit/s,这第说最大波特率只能128000/S"

是什么意思?128000KB/s?波特率?

网友H:
4楼高人,好玩。

网友I:
搞笑贴是一定要顶的!:lol

网友J:
居然发然STM8的串口速率最大只支持1Mbit/s,这第说最大波特率只能128000/S.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得出来的。  stm8S105的确最大最支持1MBit/S. 但你的设计要求为250KBit/S(0.25Mbit/S),完全能达到你的要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