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优化

楼主(2012-11-22):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用编译器看变量啊

网友B:
十分关注DSP优化的客观的数据显示问题

网友C:
通常优化是为了解决效率的问题

网友D:
测一下代码的执行时间不就知道了

网友E:
速度吧,优化关键的一点

楼主:
嗯,知道了,多谢啊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F:
DSP优化应该可以提高运行速度吧,挺好的